eboot的问题

楼主:
eboot在startup打开mmu后,操作虚拟地址可以点灯,但是b main 后再main函数点灯就无反应,怎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的main()里对该端口有不同的初始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main()里对该端口有不同的初始化了
没有,一样的

网友B:
拒绝猜谜,贴代码。

网友:
在main的什么位置操作的?点LED通过什么?IO口?还是总线?还是一般通用接口?不点LED,系统是否能运行下去?
你怎么确认b main是成功了呢?也许根本就没跳转过去,或者跳转失败。

网友:
我觉得你的 b main根本没有成功。
——————————————————————

贴代码看看

网友:
估计是自己的低级错误
就LZ提供的这些信息别人也没有办法帮你具体分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拒绝猜谜,贴代码。

贴点出来才有线索撒

网友:
lz把点灯的操作代码贴出来看看,同时确定你执行到了这些代码。

网友:
          TEXTAREA

        IMPORT  main
  .
  .
  .
  .
  .
  .

        ldr     r0, = GPFDAT                                          ;点灯处,硬件上参照没问题。
         mov     r1, #0x30
        str     r1, [r0]

        cmp     r0, #0                  ; make sure no stall on "mov pc,r0" below
        mcr     p15, 0, r1, c1, c0, 0
        mov     pc, r0                  ;  & jump to new virtual address
        nop

        ; MMU & caches now enabled.
        ;   (r10) = physcial address of 1st level page table
        ;

VirtualStart

        mov     sp, #0x8C000000
        add     sp, sp, #0x30000        ; arbitrary initial super-page stack pointer
        b       main

        ENTRY_END

        LTORG
.
.

c代码:
void main(void)
{

    OEMWriteDebugLED(0, 0xF);

}
void OEMWriteDebugLED(UINT16 Index, DWORD Pattern)
{
    volatile S3C2410X_IOPORT_REG *s2410IOP = (S3C2410X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10X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s2410IOP->GPFDAT=(s2410IOP->GPFDAT & 0xf) | ((Pattern & 0xf)<<4);
}

网友C:
你没发现你的点灯操作把后面要用的R0,R1寄存器内容都改写了吗。你的程序都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发现你的点灯操作把后面要用的R0,R1寄存器内容都改写了吗。你的程序都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

我刚才就觉得奇怪
ldr     r0, = GPFDAT                                          ;点灯处,硬件上参照没问题。
         mov     r1, #0x30
        str     r1, [r0]

        cmp     r0, #0                  ; make sure no stall on "mov pc,r0" below
        mcr     p15, 0, r1, c1, c0, 0    --------上面的R1有mov   r1, #0x30
        mov     pc, r0                  ;  & jump to new virtual address
        nop
————————————————————————
        mcr     p15, 0, r1, c1, c0, 0    --------上面的R1有mov   r1, #0x30
看看协处理器指令,ARM的核心指令啊。稍微差池,就挂了。

网友:
; The page tables and exception vectors are setup.
        ; Initialize the MMU and turn it on.
        mov     r1, #1
        mcr     p15, 0, r1, c3, c0, 0   ; setup access to domain 0
        mcr     p15, 0, r10, c2, c0, 0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I+D TLBs
        mov     r1, #0x0071             ; Enable: MMU
        orr     r1, r1, #0x0004         ; Enable the cache

        ldr     r0, =VirtualStart

        cmp     r0, #0                  ; make sure no stall on "mov pc,r0" below
        mcr     p15, 0, r1, c1, c0, 0
        mov     pc, r0                  ;  & jump to new virtual address
        nop

网友:
ls正解。lz要慎用R0,R1啊

网友D:
不是这个问题,这边的点灯在实际的boot中是不存在的,在此只是为了说明代码可以执行到该处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问题,这边的点灯在实际的boot中是不存在的,在此只是为了说明代码可以执行到该处而已

???我们的意思是你搞错了协处理器指令,设置错误,程序肯定不会正确运行了。

上面的代码你看看你的r1.........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没发现你的点灯操作把后面要用的R0,R1寄存器内容都改写了吗。你的程序都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

我刚才就觉得奇怪

        cmp    r0, #0                  ; make sure no stall on "mov pc,r0" below
        mcr    p15, 0,…

这点没错,如果代码如此是会产生协处理器的指令不对,但是,我把点灯
ldr    r0, = GPFDAT                                          ;点灯处,硬件上参照没问题。
        mov    r1, #0x30
        str    r1, [r0]

这段去掉后
在前面b wincebringup (这个是我的修改的smdk中自带的)处的点灯并没有因为执行的main熄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问题,这边的点灯在实际的boot中是不存在的,在此只是为了说明代码可以执行到该处而已

???我们的意思是你搞错了协处理器指令,设置错误,程序肯定不会正确运行了。

上面的代码你看看你的r1.........

我明白,点灯的代码吧R1的值改变了,会发生错误,但是就算没有点灯的代码也不会执行执行到main,我只是想表示,代码可以执行到这个地方

网友:
决定结贴重开,这个问题没有好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