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IP连接请求报文问题

楼主:
我在EASYARM2200上集成TCPIP,在实时轮询时可以稳定的运行,可是我改成中断触发模式后,我的板向PC机发送连接请求,发现前句分钟PC应答的报文总是ACK,过了好几分钟才变成SYN+ACK,有没有哪位大侠了解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帖送散分了,想结贴了

网友:
抓一下报文,比较一下正常与非正常情况下TCP头部是否有什么不同。

网友:
抓过了,是一样的

网友:
回帖送散分啦~

网友:
会不会是你启用了网卡芯片,他开始接受数据,但是由于你还没有开启那个中断,导致网卡里面若干数据包没有处理呢??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更多的情况是这样:
pc发送了包1,包2,包3,网卡收到后,由于中断没有启用,而我的中断处理里面只接受一个数据包,所以
我在收到包4的时候,处理包1;在下次接受到包5的时候处理包2,这样有时候就会有一个延时产生。

网友:
不是网卡里面有数据没被处理掉,而是PC机应答的包就不对导致连接建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