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TMAGE16L上写些测试程序

楼主:
    第一次接触到单片机这块,前几天老师给了我一块带ATMAGE16L的开发板,上面只有一个JTAG接口,一个flash存储块,还有一个8兆的晶振元件(上面标有8.000,我对硬件不熟悉,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称呼),要求我用8兆的晶振元件的时钟
代替芯片内1兆的时钟,这个实现是什么思路?郁闷的是这个开发板没有手册可以参考,我只是熟悉了下用avr stdio +
JTAG仿真器进行连接。

  所以请高手们指点下如何熟悉对这款芯片的开发? 我 c语言基础较好,如何可以在这个单片机上做些实验,包括写些简单的 测试程序?看了下该芯片的数据手册,还是 一头雾水。

网友:
要求我用8兆的晶振元件的时钟
代替芯片内1兆的时钟,这个实现是什么思路?

这样的话,它片内应该有时钟源选择寄存器,你找找这个寄存器,给入相应的值就OK

网友:
看下ATMAGE16L的datasheet,设置一下时钟选择的寄存器就可以了,这个芯片的datasheet好像还有中文的,看起来很方便。

网友:
应该有时钟源选择的寄存器

网友:
用jtag可以修改选择时钟源。下载软件有这个功能

网友:
8M比1M大,很明显就是要快嘛。。

网友:
avr目前最好的网站是ouravr.com.
那里有很多入门资料,相信楼主经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入门的

网友:
ouravr.com 这个网站确实不错

网友A:
第一、将内部晶振改为外部高频晶振,通过studio和jtag进入更改熔丝就行了。程序就要自己写或找了!
用GCC编就可以!有很多下载的地方!

网友:
要求我用8兆的晶振元件的时钟:只是修改熔丝位而已。在烧写选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将内部晶振改为外部高频晶振,通过studio和jtag进入更改熔丝就行了。程序就要自己写或找了!
用GCC编就可以!有很多下载的地方!

这个 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