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09-07-17):
2440,bootloader问题
我的bsp里面有stepldr和eboot,
我想让eboot跑起来,
但把stepldr.nb1烧写到flash中后,在dnw上显示的却是乱码!!!!
这个是串口的初始代码:
void Uart_Init(void)
{ int i;
rUFCON1 = 0x0; // FIFO disable
rUMCON1 = 0x0; // AFC disable
rULCON1 = 0x3; // Normal,No parity,1 stop,8 bits
rUCON1 = 0x245;
rUBRDIV1=( (int)(PCLK/16./11520) -1 );
for(i=0;i<100;i++);
}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在startup.s中 的相关设置有问题啊?
-------------------
我的nandflash是k9f1208(64MB)的,原来的stepldr应该不是针对这flash的,因为在
\stepldr\main.c文件中有
#define NAND_BLOCK_SIZE_BYTES 0x00020000 //不是16K
#define NAND_PAGE_SIZE_BYTES 0x00000200 //512B
#define NAND_PAGES_PER_BLOCK (NAND_BLOCK_SIZE_BYTES / NAND_PAGE_SIZE_BYTES)
我改成了:
#define NAND_BLOCK_SIZE_BYTES 0x00004000
串口打印乱码,郁闷,怎么设置
FLASH

网友A:
波特率设置,注意MPLL和UPLL的设置,看手册。和你的晶振对应吧。

网友B:
eeworld反映不是很快哦!
MPLL和UPLL是在startup.s里面设置吗 ?
看看先

网友C:
我在startup.s重设了MPLL的值,就正常了!
upll就不用设置了吧,本来就是
ldr r0, =UPLLCON
ldr r1, =UPLLVAL ; Fin=16.9344MHz, Fout=48MHz.
str r1, [r0]
USB host interface and USB device interface needs 48Mhz clock. In the S3C2440A, the USB dedicated PLL
(UPLL) generates 48Mhz for USB.

网友D:
一般 出现打印乱码的情况!
除了MPLL的设置外,还有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