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址方式(独立编址和统一编址)与结构(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结构)有关系吗?

楼主:
    有些资料上说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统一编址就是冯.诺依曼结构或普林斯顿体系结构(Freescale的MC68HC05/08),而两者独立编址就是哈弗体系结构(MCS-51),而到了Microchip,他们说他们的PIC16系列除了采用“哈弗体系结构”(MCS-51),还采用了“哈佛总线结构”。
    ARM7和Cortex-M3都是内存、外设以及Flash统一编址的,但前者是冯.诺依曼结构,而后者却是哈佛结构,何解?
    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结构的区别究竟在于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编址方式呢,还是取决于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数据及地址总线的方式呢?

网友A:
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结构的区别究竟在于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编址方式呢

取决于两者

比如说RAM和ROM地址能重叠那就是哈佛,否则就是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结构的区别究竟在于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编址方式呢

取决于两者

比如说RAM和ROM地址能重叠那就是哈佛,否则就是冯

你的意思就是非独立编址了?但Cortex-M3的RAM和ROM地址不重叠,但是仍然是哈佛啊

网友:
我认为冯氏结构与哈佛结构的区别应该在存储器的空间分别上,哈佛结构的数据区和代码区是分开的,它们即使地址相同,但空间也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数据不能够当作代码来运行。(比如51---注)

口线复用,就将它认为成冯氏结构,我认为这样不足取,应该是按照空间是否完全重合来辨别。比如PC机的代空间和数据空间是同一空间,所以是冯氏结构;51由于IO口不够,但代码空间和数据空间是分开的,所以还是哈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