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释一下 德州电子 CC2430 点对点 实例程序

楼主(2009-04-29):
帮我解释一下 德州电子 CC2430 点对点 实例程序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源代码是基于CC2430的zigbee 点对点的实例通信代码,但是看不懂,
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程序的大致框架和实现原理,诸如 hal层 cul层 是实现什么的,程序如何工作的?十分感谢了
TI(德州仪器公司)的CC2430芯片的库函数以及一些应用
文件列表(在IAR打开后,只是一部分):
App_Ex
....appex_main.c
hal
....adcSampleSingle.c
....putchar.c
....rfSetRadioFrequency.c
cul
....setTimer1Period.c
hal
电子
德州仪器
点对点

网友A:
这个不好解释啊 ,里面定义了很多东西,比如协议栈各个层的程序。
APP:应用层目录,这是用户创建各种不同工程的区域,在这个目录中包含了应用层的内容和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在协议栈里面一般是以操作系统的任务实现的。
HAL:硬件层目录,包含有与硬件相关的配置和驱动及操作函数。
MAC:MAC 层目录,包含了MAC 层的参数配置文件及其MAC 的LIB 库的函数接口文件。
MT:实现通过串口可控各层,于各层进行直接交互。
NWK:网络层目录,含网络层配置参数文件及网络层库的函数接口文件,APS 层库的函数接口
OSAL:协议栈的操作系统。
Profile:AF 层目录,包含AF 层处理函数文件。
Security:安全层目录,安全层处理函数,比如加密函数等。
Tools:工程配置目录,包括空间划分及ZStack 相关配置信息。
ZDO:ZDO 目录。
ZMac: MAC 层目录,包括MAC 层参数配置及MAC 层LIB 库函数回调处理函数。
ZMain:主函数目录,包括入口函数及硬件配置文件。
Output:输出文件目录,这个EW8051 IDE 自动生成的。
当然里面还有自己的通信程序,这得一步步自己慢慢的看。

网友B:
App_Ex 应用程序 cul cul库 hal硬件抽象层 tool 工具 output 输出文件
2.6.1、射频初始化函数
BOOL sppInit(UINT32 frequency, BYTE address)
功能描述:初始化简单的数据包装协议Simple Packet Protocol (SPP),从 DMA 管理器申请两个 DMA 通道,用于分别从 Rx FIFO 和 Tx FIFO 传输数据。定时器4 管理器同样被设置,这个单元用于在数据包发送后接收器在一定时间内没有返回应答时产生中断。无线部分配置为发送,工作在特定的频率,在发送时自动计算和插入和检查CRC 值。
参数描述:
UINT32 frequency:RF 的频率(kHz.);
BYTE address:节点地址
返回:配置成功返回 TRUE,失败返回FALSE
2.6.2、发送数据包函数
BYTE sppSend(SPP_TX_STRUCT* pPacketPointer)
功能描述:发送length 字节的数据(最多122),标志,目的地址,源地址在Tx DMA 通道传送有效载荷到Tx FIFO 前插入,如果期望应当,设置相应的标志。
参数:
SPP_TX_STRUCT* pPacketPointer:发送数据包头指针
返回:发送成功返回 TRUE,失败返回FALSE。
2.6.3、接收数据
void sppReceive(SPP_RX_STRUCT *pReceiveData)
功能描述:
这个函数使能接收 128 字节,包括头和尾。接收数据通过DMA 传输到pReceiveData。DMA 装备同时接收开启。接收数据将触发DMA,当所有的数据包接收并且移走,DMA 产生一个中断同时运行以前定义的函数rxCallBack。
参数
SPP_TX_STRUCT* pPacketPointer:接收数据包头指针
返回:无
说明书里面都有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C:
恩,谢谢,还是自己在研究一下

网友D(2012-04-25):
那个程序在哪儿能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