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keybd_event发VK_BACK(0X08)居然能打开IE浏览器

楼主:
定义了一个按键是退格键
keybd_event(VK_BACK, 0, 0, 0);
当在CE桌面时,点这个按键就默认打开IE浏览器
其他情况可以实现退格功能!

请问各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LZ的CE系统的自己定制的?

网友:
CE系统是自己制订的
以前没有IE浏览器
现在加上IE浏览器
发现这么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是自己定制的,就好办,查代码:
D:\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MAIN

先看看都处理了哪些按键。

网友:
好的
我找找看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能够找到打开IE的那个等待事件,修改一下应该也可以

网友:
不好找哦!........

网友:
CE的软键盘
用backspace
居然也可以打开IE Brows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的软键盘
用backspace
居然也可以打开IE Browser

确实如此,蛮奇怪的
我想可能和系统的shell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