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 型号问题

楼主:
前两天一个朋友问我18b20在市场上有c3和c4两种版本(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原来用的c3版的,后来他们公司买了一批c4版本的,结果全部都不能用,读出来的温度全都是0。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有没有区别?

网友:
查下DATASHEET看看吧

网友:
DS18B20 手册上,好像没有关于c3和c4的介绍。

建议楼主直接给厂家技术支持电话下。

maxim的技术支持:
亚洲
中国大陆: (010) 6211 5199/800 810 0310 (免费电话)
香港: 800 962 963 (免费电话)
台湾: 00 801 861 043 (免费电话)
日本: 请通过email获得技术支持
韩国: 请通过email获得技术支持

网友:
找一个datashit看看引脚是不是一致!就一根数据线传输的东东,只要没接错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也没听过啊

网友A:
刚刚问清楚,c3或c4实际上指的是18b20上的批号。我查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我刚刚用了两种批号的芯片做了测试,没有问题。可朋友那里确实是不行,他们那里用的stc的单片机,用P0某个口与18b20DQ连接。好像是没有上拉电阻。会不会是P0口设置有问题?
可是相同的程序,为什么两个批号的芯片就不能用(程序不是我写的,也看不到,只能瞎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问清楚,c3或c4实际上指的是18b20上的批号。我查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我刚刚用了两种批号的芯片做了测试,没有问题。可朋友那里确实是不行,他们那里用的stc的单片机,用P0某个口与18b20DQ连接。好像是没有上拉电阻。会不会是P0口设置有问题?
可是相同的程序,为什么两个批号的芯片就不能用(程序不是我写的,也看不到,只能瞎猜了)?

I2C数据总线属于OD门,必须要 加1.5K--10K 的上拉电阻,否则驱动不够,传输很容易出错。
建议楼主更改后,再测试下。

注意P0端口,应该也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一批型号为0916C3 +020AE的DS18B20只显示85度,换其他的就好了,不知道是我设计有问题还是真的遇到假货。已经上拉电阻。

网友B:
没有呀,楼上的肯定是哪没接好,我用的时候复位上电时就会显示85度。如果线掉了也会显示85度,估计你是哪掉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呀,楼上的肯定是哪没接好,我用的时候复位上电时就会显示85度。如果线掉了也会显示85度,估计你是哪掉没接好。

接好的,用的杜邦接线,换其他DS18B20就行。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觉得可能是芯片有问题,你可以打电话找厂家。我觉得18B20国产的很多,有可能货质量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后来我又问了一下朋友,他们好像改了一下程序就好了。
好像是将温度转换与温度读取之间的延时增加了一些就好了。原来批号C3的时候,延时短一些可以用,但换成c4后就不行了。但增加了延时就没问题了。很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