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下怎么装不了ce6.0的update?

楼主:
新买了一台电脑,是windows7的正版,不想删了,看到有人装了ce6.0,也试了一下,能装,但是每个月的update却装不了.有人碰到过吗?
安装顺序是这样的,
1,vs2005
2vs2005sp1
3.s2005 for vista
4.wince6.0
5.wince6.0 sp1
6.wince6.0 r2
7.update.
但是呢,update却安装不上去,晕,最后一步了.打不了补丁,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以装一个虚拟软件,如Sun VirtualBox,安装XP,然后把CE6.0安装到虚拟机中

网友:
安装不上去有什么提示呢?
Windows 7应该是支持PB6.0的,以前参加培训的时候,都是Windows7+PB6.0.
另外,安装补丁一定要注意顺序,它们经常有依赖关系的。

网友:
在Windows 7 系统上安装 Windows CE 6.0及其补丁需要管理员的权限来安装, 请不要双击运
行安装文件执行安装,否则到后面无法安装成功,请按照如下步骤启动安装文件。
Step1:点“开始”->“程序”->“附件” ,找到“命令行提示符” ,然后
点右键出现菜单,点“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Step2:出现命令行窗口,进入相应的安装目录,并输入安装程序名
“Windows Embedded CE 6.0.msi”,开始安装
其它补丁也是如此。

网友:
s2005 for vista
win7需要装这个吗?
楼上的看来是自己弄过,觉得靠谱。

网友:
win7安装很多都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可以参考友善资料,在win7上安装PB6.0

网友:
似乎你的安装顺序不对,
1,vs2005
2.wince6.0
3.vs2005sp1
4.s2005 for vista
5.wince6.0 sp1
6.wince6.0 r2
7.update.

网友:
我的安装顺序是:
?        Visual Studio .NET 2005
?        Platform Builder for CE 6.0
?        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
?        Visual Studio 2005 SP1 Update for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3

网友:
安装顺序在每个 Update 的下载网页上有述明, 请参考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0E929F91-A379-4277-80D5-A66E3B821BA1&displaylang=en

Windows Embedded CE 6.0 Cumulative Product Update Rollup Package (through 12/31/2009)
1. Visual Studio 2005
2. 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
3. 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 Update for Windows Vista (if applicable)
4.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5. Windows Embedded CE 6.0 SP1 (required if PB 6.0 Tools have been installed)
6.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
7.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3

所以建议 LZ 安装 R3, 再安装 2009 Cumulative Product Update 即可安装所有的 Update 至 2009/12, 若是在 Win7 上无法安装, 则可参照 3 楼及 5 楼的建议.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win7下,我连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都没安装成功
最后只好用虚拟机...

网友:
看买了开发板,有WIN7系统,不过已经装了VS2008,看来得用另一台XP转2005了

网友:
好几天没上来,已经ok了,以兼容模式运行就能够安装update.全部是以xp sp3的兼容模式运行的.编译了一个系统,也没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