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out系列函数如何播放连续的PCM片段

楼主:
有一个库,它把一个句话的PCM数据分多次通过回调函数传给我;我把PCM数据存成文件再播放,是可以的;
我想实时播放,试了下在回调函数中去播PCM片段,只听到“咔咔”的不连续的声音。
附上播放PCM片段的函数PlayPCM:
UINT PlayPCM(void* pcmdata, int nLen)
{
        HWAVEOUT hwo;
        WAVEHDR whdr;
        MMRESULT mmres;
        HANDLE hDone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TEXT("DONE_EVENT"));
        UINT devId = 0;
        WAVEFORMATEX wFormatEx;

        wFormatEx.wFormatTag = WAVE_FORMAT_PCM;
        wFormatEx.nChannels = 1;
        wFormatEx.wBitsPerSample = 16;
        wFormatEx.nSamplesPerSec = 16000;
        wFormatEx.nBlockAlign = wFormatEx.wBitsPerSample * wFormatEx.nChannels / 8;
        wFormatEx.nAvgBytesPerSec = wFormatEx.nSamplesPerSec* wFormatEx.nBlockAlign;

        // Open audio device
        for (devId = 0; devId < waveOutGetNumDevs(); devId++) {
                mmres = waveOutOpen(&hwo, devId, &wFormatEx, (DWORD) hDoneEvent,
                        0, CALLBACK_EVENT);
                if (mmres == MMSYSERR_NOERROR) {
                        break;
                }
        }
        if (mmres != MMSYSERR_NOERROR)
        {
                return mmres;
        }

        // Initialize wave header
        ZeroMemory(&whdr, sizeof(WAVEHDR));
        whdr.lpData = (LPSTR)pcmdata;
        whdr.dwBufferLength = nLen;

        mmres = waveOutPrepareHeader(hwo, &whdr, sizeof(WAVEHDR));
        if (mmres != MMSYSERR_NOERROR)
        {
                return mmres;
        }

        mmres = waveOutWrite(hwo, &whdr, sizeof(WAVEHDR));
        if (mmres != MMSYSERR_NOERROR)
        {
                return mmres;
        }

        // Wait for audio to finish playing
        while (!(whdr.dwFlags & WHDR_DONE))
        {
                WaitForSingleObject(hDoneEvent, INFINITE);
        }

        // Clean up
        mmres = waveOutUnprepareHeader(hwo, &whdr, sizeof(WAVEHDR));
        if (mmres != MMSYSERR_NOERROR) {
                return mmres;
        }

        mmres = waveOutClose(hwo);
        if (mmres != MMSYSERR_NOERROR)
        {
                return mmres;
        }

        return MMSYSERR_NOERROR;
}

网友:
有可能 是回调函数中,一次回调的数据太少,无法正常播放,所以出现噪声。

网友:
是不是多弄几个缓冲区就好了?

网友:
我刚才把每个片段保存成文件了,有些文件确实播放不出声音;每个片段至少有1/100秒,最多1/20秒(16KHZ,16bit)

网友:
播放上一个文件时,可以试试预读下一个文件的内容并缓存...

网友:
缓冲区至少要两个,要不播完再准备 就会延时。还有要保证传过来的buffer要快。如果慢的话,把buffer开小点,多开几个。保证满了才播,没满就暂停

网友:
采用CALLBACK_FUCTION, 现在能实时播放了,但声音不够连贯最后waveOutClose失败,返回值WAVERR_STILLPLAYING;如果不Sleep(44),播放过程会中断;
44ms = 每次传过来的16KHZ, 16bit的PCM数据最多1408bit;
请大侠救命呀....

UINT PlayPCM(void* pcmdata, int nLen)
{

        MMRESULT mmres;

        // Initialize wave header
        ZeroMemory(&whdr, sizeof(WAVEHDR));
        //whdr.lpData = (LPSTR)pcmdata;
        //whdr.dwBufferLength = nLen;

        if (whdr.lpData == NULL)
        {
                whdr.lpData = (LPSTR)malloc(1408);
        }
        memcpy(whdr.lpData, pcmdata, nLen);
        whdr.dwBufferLength = nLen;

        mmres = waveOutPrepareHeader(hwo, &whdr, sizeof(WAVEHDR));
        if (mmres != MMSYSERR_NOERROR)
        {
                NKDbgPrintfW(L"waveOutPrepareHeader failed\n");
                return mmres;
        }

        //mmres = waveOutPause(hwo);
        //if (mmres != MMSYSERR_NOERROR)
        //{
        //        NKDbgPrintfW(L"waveOutPause failed=%d\n", mmres);
        //        return mmres;
        //}

        mmres = waveOutWrite(hwo, &whdr, sizeof(WAVEHDR));
        if (mmres != MMSYSERR_NOERROR)
        {
                NKDbgPrintfW(L"waveOutWrite failed=%d\n", mmres);
                return mmres;
        }

        //mmres = waveOutRestart(hwo);
        //if (mmres != MMSYSERR_NOERROR)
        //{
        //        NKDbgPrintfW(L"waveOutPause failed=%d\n", mmres);
        //        return mmres;
        //}

        Sleep(44);

        return MMSYSERR_NOERROR;
}

网友:
CALLBACK_FUNCTION中的WOM_DONE消息是不是指播放完毕?我在WOM_DONE中waveOutUnprepareHeader怎么会失败?错误码是WAVERR_STILLPLA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