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 evc4 实现半透明图片

楼主:
    我在Test1Dlg.cpp 文件中 使用 lphaBlend 函数

也导入了以下头文件和 lib

#pragma comment (lib,"Coredll.lib")

出现错误误码:
Test1Dlg.cpp
E:\Test1\Test1Dlg.cpp(97) : error C2065: 'AlphaBlend'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rror executing clarm.exe.

Test1.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自已顶  是 AlphaBlend  函数.

网友:
可能是定制系统的时候,没有增加'AlphaBlend' 组件

网友:
..

  定制wince5系统?

我是在XP下用 evc调试的

用模拟器来测试

网友:
在xp 下的evc没有通过

网友:
模拟器肯定是不支持AlphaBlend的,只能在硬件开发板上进行AlphaBlend的开发与调试

网友A:
但我还没有用到模拟器呢?
   在构建就出了错误...

我连上一个wince5 测试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还没有用到模拟器呢?
? 在构建就出了错误...

我连上一个wince5 测试也是一样..

当然啦,模拟器就不支持AlphaBlend,没有对其的支持库,当然不可能编译通过的

网友A:
哪里可以下对他的支持库?
   怎样放到wince5里面去?

再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下对他的支持库?
? 怎样放到wince5里面去?

再加分

没有

只能自己定制系统,用硬件开发板来做

网友:
WINCE5 不是可以使用这个函数吗?

网友:
他不是内嵌到里面去的?

网友B:
CE系统是可定制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某个组件是否在系统中,是定制的时候决定的。

再说模拟器不是万能的,至少我知道在模拟器下不能开发directdraw的程序

AlphaBlend我不确定模拟器是否支持,如果LZ的用法正确,又出现这样的错误,唯一的解释就是模拟器不支持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系统是可定制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某个组件是否在系统中,是定制的时候决定的。

再说模拟器不是万能的,至少我知道在模拟器下不能开发directdraw的程序

AlphaBlend我不确定模拟器是否支持,如果LZ的用法正确,又出现这样的错误,唯一的解释就是模拟器不支持它。

  这个...头文件确实有了,那个lib也导入了..

网友:
不如自己写个算法作混合运算,即可

网友:
Wince5.0下的AlphaBlend是需要显示driver支持的,你查下你的driver有没有支持.

自己在应用层重写这个函数也不复杂,把前景和后景的RGB值取出来,用Alpha公式做下运算就行了.
Alpha公式MSDN里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