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中的select问题(谁有使用select来收发Tcp或Udp数据)

楼主:
while(true){
    assert(errno==0);//这里取错误号等于0
    int ret=select(nfds+1,&readFs,NULL,NULL,&timeOut);
    if( ret>0 ){
        assert(errno==0x3d0002);//这里必然为0x3d0002(S_objLib_OBJ_UNAVAILABLE),这是为什么?
        read();//读数据一切正常

    }
}

X86主板,双网口,其他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了

网友:
Tcp与Udp都一样的问题:select前errno正常,select后errno==S_objLib_OBJ_UNAVAILABLE.
我是使用i,看任务时发现收发数据的任务的errno列都是S_objLib_OBJ_UNAVAILABLE后,断点调试
发现该问题,麻烦哪位看看有没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还有我的VxWorks的版本是5.5.1

网友:
有可能是信号量等待超时,设备读写超时,或是其它任何等待但没有得到正确反馈的原因引起的。
你把timeout设长一点试一下!

网友:
建议,select()之后不要直接就去读,最好先用FD_ISSET()判断是否是你要用的fd,然后再去read。
select的时候是检测的整个fd的区间,会把很多不是你要的fd也给检测进去。
这个errno还真不知道咋回事,有可能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我的read函数中,使用了FD_ISSET()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