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X2NPLC与触摸屏连接的问题

楼主:
各位好:我现在在用FX2N-16MR的PLC与触摸屏连接,采用SC-09串口编程线连接。我想问一下我使用串口编程线SC-09 是不是直接将圆头插入PLC的编程口,将另一端插入主机的串口就行啊,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不是就是串口通信啊?
再有,如果有人使用组态王软件的话,定义该PLC设备选择驱动的时候,是不是选择串口设备啊?谢谢回答。

网友A:
根据SC-09(9芯)应该是串口设备,不过是不是modbus协议还要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SC-09(9芯)应该是串口设备,不过是不是modbus协议还要确认。

是不是Modbus协议无所谓,只要能确认选择串口设备对就行,但是现在我的组态王软件与PLC连接不上,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正常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
是不是Modbus协议无所谓,但要知道用什么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odbus协议无所谓,但要知道用什么协议。

是modbus协议,但是这个程序已经做好了,我只需要使用就行,但是为什么一直都连接不上 不知道原因了

网友:
modbus协议有主从之分,谁是主?

网友:
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RS232的2,3脚是不是交叉对应,平时为-5V的脚为发送脚,一定要接到另一头的接受脚。即2->3;3->2.(叫zero Modem)。

网友:
单片机也可以实现液晶显示,具体开发资料,您可以跟我索取。dwin99@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