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 ce5.0电源管理源码谁有,能给一份来参考下吗?

楼主:
       目前我正在做pxa270平台,windows ce5.0系统,现在就只是简单的休眠啊,挂起啊之类的,有谁实现稍微复杂点的功能啊,如系统空闲的情况下降低CPU的频率,电压等。有的吗?100分送上

网友:
marvell的ipm只在300以后的平台上才能用的吧

网友:
这些东西,是需要看CPU手册来决定是否可以实现的

网友:
这个和你的硬件直接相关(不仅仅是CPU)

网友A:
楼主所用的PMU是哪家的IC?

整机的电源管理:
首先得看CPU 和PMU 是否支持相关功能,然后再考虑在软件实现。

网友:
pxa300的BSP里带了一个IPM,可以实现动态电源管理的,不过pxa270的BSP里就没看到。这得要自己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用的PMU是哪家的IC?

整机的电源管理:
首先得看CPU 和PMU 是否支持相关功能,然后再考虑在软件实现。

对,要结合外围PM IC功能和CPU里的特性共同来实现,所以...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TPS65020,有使用PXA270+TPS65020的吗?

网友:
我没用过

见过LP397X 和DA9034,以及美信的MAX159X

电源管理的代码,我这到有很多,我给你些参考吧
QQ:604914729

网友:
帮顶,我也正在改

网友:
通过了解,动态调节频率,电压就是dvfs,貌似有点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