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89S51与C8051F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啊?(急)

楼主:
   各位前辈,我是一名学生菜鸟,要用单片机做采集器,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AT89S51与C8051F单片机有什么区别,请各位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和AT89S51比C8051F是功能强大些的片上系统,使用方便,适合初学,大部分集成AD,DA等,可以选用便宜一点的C8051F330D(直插),支持JATG,ISP,相比之下AT89S51功能简单,但价格也便宜很多,但通常更多的人会选择AVR。

网友:
C8051F是改进了的增强型51内核

在不改变指令的情况下,执行速度加快了

网友:
C8051F用起来要容易的多吧? 如果条件允许,选C8051F好了.

网友:
做采集器当然选C8051了,带了USB接口,接口资源丰富,最主要的是比AT89S51在线仿真容易多了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用C8051确实很方便

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看一下avr单片机和cortex-M系列ARM7芯片

网友:
楼主既然是菜鸟,那建议从at89s51学起,虽然两者指令兼容,但c8051f片内多了很多资源,如果初学者估计也用不到吧,而且价钱也更贵

网友:
89s51是基本型,c8051f是扩展型。两者的理念实际上有很大差异。

网友:
C8051F功能强大,速度高达100M,能玩透的话要学AVR单片机就很简单了,不过对初学者建议先学AVR单片机,容易学点,而且以后出来工作,工厂用AVR单片机多,价格便宜。

网友:
c8051f是扩展型的片上系统,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
用STM32好,价格几乎接近AVR,资源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