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4.2 ,5.0,数据库,自启动,快捷方式,就这些关键词了,在线的进来看看!

楼主:
先描述下基本情况:

硬件平台:270

系统版本:4.2&5.0

问题:通过创建快捷方式实现自动注册数据库

现在5.0下已经做好了,在4.2下用同样的方式出现了一些意外,搞了两天也没弄明白该怎么解决,过来看看有做过的没

问题主要出现在把快捷方式包含到内核里这一步上,做好快捷方式后在Platform.bib里添加如下部分:

dllregister.lnk                $(_FlatReleaseDir)\dllregister.lnk        NK        H

Makeimg   但是老是出错,错误信息如下:

Error: Image signature invalid: found '' where 'PE' expected in module dllregister.lnk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Error PB2505: Error executing #(D:\WINCE420\PUBLIC\Test_3721_usb\RelDir\BVDMAI~1\)makeimg.exe.

TEST_3721_USB - 5 error(s), 2 warning(s)

如果在BIB文件里去掉添加快捷方式的部分,只保留添加DLL的,就没有任何问题。

同样,相同的快捷方式,在PB5.0里做内核也不会有问题,真是纳闷!

有对这方面比较研究的筒子没,帮忙给找下原因,多谢`

网友:
前些天就想开个帖子调查下4.2和5.0的区别了(操作上,性能上……等),借这个机会一起问下,有了解的多

多指教。用某筒子的话说:畅所欲言! 呵呵

我先说说我发现的几个问题:

1.4.2下识别U盘的速度和5.0实在是没法比,插上U盘后刷新个老半天才认到,狂点刷新,,

2.用4.2做内核添加组件时,感觉和5.0的也差别很大,在5.0里点完添加组件立马就刷新输出信息,速度感相当不错,在4.2下就得等一点时间,虽然也不是多久,但是总是感觉不如5.0里爽。可能机器配置好点,平时习惯了没有等待的感觉或者是我游戏玩多了:)

3.4.2里在调试方式上3个可以自己选(KITL/tcpip等),5.0里给集合到一个里了好像

还有好多,暂时先说这几个吧,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感觉``

网友:
建议还是讨论下5和6的区别吧:)4.2这个太遥远了:)

网友:
呀,看来俺真是落后了,,

不过,个人觉得4.2和5.0相差不是太大,相比6.0更有些讨论的必要吧,自动注册的问题看样要用别的方式实现了。是不是论坛上用4.2的人很少啊?

网友:
问题用其他方式做吧,结贴,,

无满意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