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单片机无法与ARM通信,求救

楼主(2008-11-04):
单片机无法与ARM通信,求救
单片机是一块LED显示屏的控制芯片,它和PC机通信没有问题,
把程序烧入ARM以后,ARM和PC机通信也没有问题,但是ARM和
单片机之间无法通信
PC机通过串口助手给单片机发送了两个“0x01”后,单片机会
返回给PC机一个“01”的握手信号
我把程序烧进ARM后,它也可以向PC机发送“0x01 0x01”的信号,
但是我把单片机和ARM连接起来后,ARM无法接受到单片机的“01”
的返回信号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多谢各位前辈了
通信
LED显示屏
程序

网友A:
自己顶一下,求救!

网友B(2008-12-09):
用示波器测(或接一个LED)一下有没数据发送就知道了.
如果有数据,那就是电平或格式错误,如果没有数据那可能需要握手.
检查一下ARM的传输控制.我记得ARM的COM0有个硬握手的操作.

网友C:
根绝楼主表述的情况
可以这么做,在ARM装个装个串口调试助手,在单片机那里写个接收到什么又立即发送的程序,看看ARM的串口调试助手有没有收到发出的信息。
如果不能就分离开来逐一检查,
——楼主,我觉得你的应该是使用的串口线没有连接正确造成,如果是买的,那么估计是TX和RX接反了——可以在单片机电路割线,交换TX和RX
几个月前俺做毕业设计也遇到这种情况。good luck

网友D:
用什么的通讯协议。。应该是UART/I2C吧。。。。
检查下UART/I2C的一些配置(协议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