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块学习WinCE的开发板

楼主:
想转入WinCE卡发,看了些文章和资料,弄了个中文的CE6的模拟器,用vmware跑了个wince(虽然启动后鼠标要几分钟才动一下),现在好像无从下手了,所以想买块板子实际操作一下,练练手,请各位兄弟介绍一下,哪家的开发板好点,包括板子的质量,资料,和售后服务,尤其是资料和软件方面的技术支持,请各位兄弟根据自己买板子的经历介绍一下经验跟教训,谢谢!

网友:
你做应用的话就模拟器先用着吧,我模拟器也没感觉很慢啊。

网友:
做应用使用模拟器就可以了。

————————————————————————————
楼主用买板子的钱来升级电脑,AMD5000+ 2G内存即可。

网友:
CE6的模拟器不需要在VMWARE上面跑的,直接装在XP上面跑就可以了,速度不会很慢的,看你PC的配置了
另外如果是学习应用开发基本上不需要买开发板,用模拟器玩玩也可以了
如果要学习底层驱动开发,那就花点本钱吧,买什么板Googleman比较清楚

网友A:
谢谢上面几位兄弟的回复。

上面我没说清楚,我是想做bsp,驱动等方面的开发。

上面hzdysymbol说gooogleman比较清楚,就请gooogleman推荐一块性价比好点的板子吧。继续欢迎其他兄弟根据自己的经历介绍各种板子的优劣,谢谢!

最好是三星2440的,因为有朋友搞过这个型号的,比较熟,到时有问题问他的时候方便点,呵呵,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YL-P2440东西不错,服务不怎么样,不过技术问题可以到eeworld问都可以解决
这前也买过一些小牌子,服务态度能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上面几位兄弟的回复。

上面我没说清楚,我是想做bsp,驱动等方面的开发。

上面hzdysymbol说gooogleman比较清楚,就请gooogleman推荐一块性价比好点的板子吧。继续欢迎其他兄弟根据自己的经历介绍各种板子的优劣,谢谢!

最好是三星2440的,因为有朋友搞过这个型号的,比较熟,到时有问题问他的时候方便点,呵呵,谢谢了!

好吧,我干脆写一个博客算了,免得久不久又有个人问一下。

————————————————————————————————————————————
                               国内开发板商以及开发板评价
友善
——最近友善特别火爆,主要是他卖的非常便宜,说句实在话,质量真的不咋的,现在网友频频抱怨,便宜没有好货。
我觉得造成这种原因有:(1)友善板子质量不稳定,下载NK经常死机或者蓝屏,有些网友说mini2440的DM9000驱动
都有问题,买来之后郁闷一笔。(2)BSP是4.2的,这个4.2版本的BSP放到wince5.0下运行毛病很多的,直接影响
到升级到wince6.0的DIY活动,到时候又要重新对5.0BSP的架构做个新的认识(我就是走了这么个过程)
(3)友善自己搞了一个bootloader(其实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是他居然把它当宝贝,不开源,这个导致学习
驱动开发的初学者郁闷非常之非常,要知道,学习驱动最好的入门点是bootloader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学驱动并且
经济情况充裕,以前没有接触过wince的驱动开发的,千万不要买友善的板子。如果有基础并且旁边有高人指点,可以
买来自己重新移植BSP和bootloader(其实难度也不大,只是对初学者来说有点恐惧)。(4)友善自己只留了个串口
出来——为了能够使用应用程序开发串口,友善只能把调试串口屏蔽了,搞得一帮新买的GG不知为何:怎么我的串口在
bootloader之后就没有信息输出了呢?哈哈,友善还是把接口做全点吧。价格便宜,质量也要比的上“神州”开发板
才行。

立宇泰

——我们公司买过两块,觉得做工还可以,BSP的质量还行,只是有点贵了,个人买真的有点舍不得啊,现在的BSP已经
是2440 BSP5.0了。文档方面也做的不错,采用三星再带的eboot,不过USB下载的代码他们也当做宝贝,不开源。

朗成
——一个刚冒出来的板商,我也是在eeworld上认识一个老兄,才知道这个的,后来去它的论坛看,觉得很多人反映,很多
BUG,不过他们刚开始发展,还是比较地道,服务估计比较诚恳。价格貌似也比较贵,不怎么值得推荐。

优龙
——虽然bootloader在三星那里已经做好了大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完全开放的,支持USB下载的就只有优龙这么一家
并且,优龙bootloader是ADS写的,调试,学习很方便,我觉得优龙的板子是值得推荐的——虽然价格也比较贵,文档
也做的不是很好,但是这个bootloader对学习驱动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国内还有很多板商,比如扬创等,但是我觉得也不咋地,就介绍这几个有代表性的吧。请各板商看了千万别恼火啊
因为做出来的东西和提供的服务就是给别人评价的。

网友A:
谢谢 IamReason 和 gooogleman, 尤其是gooogleman,太热心了,谢谢!

看了上面gooogleman的介绍,我打算买友善的QQ2440,请其他的兄弟再给点意见吧,这两天就要出手了,不知道eeworld上用这块板子的兄弟多不多,希望到时有问题讨论的时候人多力量大,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IamReason 和 gooogleman, 尤其是gooogleman,太热心了,谢谢!

看了上面gooogleman的介绍,我打算买友善的QQ2440,请其他的兄弟再给点意见吧,这两天就要出手了,不知道eeworld上用这块板子的兄弟多不多,希望到时有问题讨论的时候人多力量大,呵呵,谢谢各位!

只要是2440
任何一块开发板都一样。只要内存和flash不变,什么都是一样的。

欢迎啊。不过发帖记得结贴给分、自己还要会赚分,否则很快就没有分发帖了。哈哈
——我觉得很好玩啊,一直玩不厌。最近押宝,是不是挂了?我变乞丐了,就超级不爽了。

网友:
呵呵,谢谢gooogleman,这两天买了板子就会结贴了,虽然分数不多,聊表心意吧。

欢迎其他兄弟继续!

网友:
板子到手了,是广州友善之臂的mini2440+3.5'触摸屏,淘宝上买的,545+5(技术人员送货上门)元,http://shop36928192.taobao.com/?browseType=table#pagebar,非广告,吃水不忘挖井人,给有同样需要的兄弟参考一下,也希望用这个板子的兄弟能一起学习讨论。

结贴了,分数不多,聊表心意。

网友:
想请教一下,现在感想学winCE,各位前辈能给个wince  学习步骤吗,用模拟器的话,都要装哪些软件,在哪能
能下载,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