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构造汉字库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正在构造一个小型汉字库,在开发板上用.我用了两种方法:
法一:   前提是:有一个标准字库,我用的hak16,16x16点阵字库.
     把要显示的汉字放到一个文件中,编写一个程式去读这个文件把这些汉字的字模从标准的汉字库中提取出来,放到我新建立的字库中.另外为了在显示汉字的时候查找方便,就在字模前面空闲两个字节把汉字的内码写入.这样汉字库的组织就是内码|字模 内码|字模的形式了.还有就是字库按照内码的生序排列.  在显示一个汉字时,用二分法检索汉字的内码,找到后把字模写道屏幕上.   这个方法的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汉字库越大,效率就越低.所以我想用法二来构造汉字库.

法二:   用上述方法把汉字的字模放到构造的汉字库中,只有字模.   字库中的索引,汉字的内码和另外一种码(可以叫它在开发板上的汉字内码,这个开发板内码,是由字库中的索引和0xa0a0复合而成)写入到另外的一个文件.  把这一步完成以后就可以设计在开发板上的程序了,设计好开发板上的程序后.就着手在这个程序中找汉字.把这个汉字的内码修改成开发板上的汉字内码.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了.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如何把开发板上的程序中的汉字找到.然后修改它. 我原以为是从目标文件的开始扫描到结尾.找到连续的两个字节的内容大于0xa0就是汉字了,可是等我真正要这么做的时候.我发现目标文件中有很多个连续的两字节的内容是大于0xa0的,这样我就不知道该怎样找到程序中汉字的内容了.

希望有开发经验的朋友看看,给点提示.
谢谢了

网友:
俺们以前做终端,汉字就是这样算的,每两个大于0xa0的就是一个汉字,一般来说,程序中的汉字,要用"或'引起来的。//注释的汉字不理则可以了。

网友:
不要找目标文件,在源文件中找

网友:
谢谢各位了,以前在目标文件中找的,根据汉字的特征无法提取.在原文件中找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