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MOUSE_EVENT函数呀?我怎么用不起来呀?

楼主:
mouse_event(MOUSEEVENTF_TOUCH,10,10,0,0);
是坐标值不对吗?
我是想用MOUSE_EVENT函数来模拟TOUCH PANEL的动作

网友:
可以在ppc中用,但是不能在smartphone中用。

网友:
应该是需要加入某些对鼠标支持的库吧

网友A:
不用啦,搞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啦,搞定啦

说说如何搞定的,先前犯了什么错误?

网友:
是坐标值设错啦

正确的应该是这么写的
                                                mouse_event(MOUSEEVENTF_LEFTDOWN|MOUSEEVENTF_ABSOLUTE,5*65535/480,270*65535/272,0,0);
                                                mouse_event(MOUSEEVENTF_LEFTUP|MOUSEEVENTF_ABSOLUTE,5*65535/480,270*65535/272,0,0);

坐标值是要转换的,转成绝对坐标,再去除以屏幕的长和宽

网友:
问题解决,请结贴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