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irectshow做camera处理,但我从Transform的IMediaSamp ...

楼主(2008-10-21):
用directshow做camera处理,但我从Transform的IMediaSample *pIn取出来的图像就是花屏,,请问是为什么?怎么办?难道这个手机
用directshow做camera处理,但我从Transform的IMediaSample *pIn取出来的图像就是花屏,,请问是为什么?怎么办?难道这个手机不能用directshow?
手机
camera

网友A:
什么平台?CAMERA驱动支持DIRECTSHOW接口吗?

网友B:
有可能这个图像是经过处理过的。
你能不能通过api把它保存成文件,然后打开看。

网友C:
mobile6.0平台,CAMERA驱动支持DIRECTSHOW接口我还不知道.
这个图像是不可能经过处理,我就是从directshow的transform的pin里取出来的数据转成图像.是花屏..

网友D:
参考PC下的DIRECTSHOW的例子。有一个PLAYCAP的应用例子。

网友E:
下个DIRECTX的SDK就有了

网友F:
directshow是软件而已,只要你能编译,就肯定能用的

网友G:
哪为什么我从pin里取出的图像就是花屏呢?pin没有经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