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液晶显示终端COG-1626512C是什么芯片,哪里有 ...

楼主(2008-03-10):
请问谁知道液晶显示终端COG-1626512C是什么芯片,哪里有数据手册下载???
看到有一块液晶,感觉就是两片玻璃粘在一块了,很薄,而且只有6个脚。上面写着:COG-1626512C-06 COG16265-12C
请问“COG16265-12C”是这个液晶的型号么?它的数据手册在哪下载?
在网上没有查到这个液晶的资料
手册
数据
资料

网友A:
还有,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接收数据的,是我们平常用的串口么?
它可以发送数据么?

网友B(2010-10-06):
是SPI接口的
一根是SDA,一根是SCL,其他是电源,使能和reset。
我也在找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