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M驱动的3个初级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小弟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向大家求助:

1、设备管理器中显示出的设备,是根据什么显示出来的,为什么有时候我插入一个设备,里面会多出两个对应设备,以下有3个例子:
(1)比如我插入我的USB接口的移动硬盘,会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多出一个"USB Mass Storage Device",同时也会在"磁盘驱动器"多出一个"WDC WD16 00BEVS-00UST0 USB Device",也就是说我的移动硬盘对应了两个设备,
(2)还有如果我插入一个USB鼠标,会在“人体学输入设备”和“鼠标和其他指针设备”中个多出一项与之对应,
(3)但我通过USB接口插入我的Windows Mobile 手机,只会在“网络适配器”中多出一项“ Windows Mobile-based Device”?

为什么都是插入了一个USB设备而设备管理器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情况,(1)一个USB设备 一个磁盘设备 (2)一个“人体学输入设备”和一个“鼠标”(3)只有一个“网络适配器”设备?是一个驱动程序中在AddDevice是使用了多个“IoCreateDevice”或者“IoCreateSymbolicLink”,还是分别由多个驱动实现,或者是其他原因呢?

2、我想写一个驱动程序,类似《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里的HelloWDM,但是我想让他分别显示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USB)和(或)“网络适配器”(网卡)下,原来的程序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单独的显示出来一个自己创建的设备类型 和 该类型的设备,不知道这个例子的也没有关系,我就是想知道如何实现一个驱动 来虚拟一个USB或者网卡设备,这个设备什么功能也不实现,就只是让它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出来,并且能显示在常用设备的类型(USB,网卡,磁盘。。)下面?

等级太低,只能给100,不够另外开贴再加。

网友:
呵呵,你这几个问题,一点都不初级啊

第一个,具体流程,我也不清楚,说下第二个问题

你写的那个hellowdm,处理要在inf文件中指定响应的分类号,更重要的是要按照usb或者网络,实现其基本的协议框架,否则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如果需要看演示效果,你可以着那个Driver studio,快速定制一个usb驱动,实现usb通信框架,没有任何功能, 这个网上有例子

网友:
谢谢 ilovedrv 的回复
引用 网友A:
处理要在inf文件中指定响应的分类号,更重要的是要按照usb或者网络,实现其基本的协议框架,否则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什么是响应的分类号啊?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看演示效果,你可以着那个Driver studio,快速定制一个usb驱动,实现usb通信框架,没有任何功能, 这个网上有例子

能不能给个链接或者发一份Driver Studio生成的代码给我(rrttmail@hotmail.com)?我用的是VS2005+DDK Wizard+DDK+WinDbg

狂顶一下...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

网友:
up下。。这个论坛的人气不是很足啊。。。

网友:
windows的驱动都是分层的,WDM的驱动至少有两个设备对像。一个是物理设备对象,一个是功能设备对象。物理对象由操作系统创建,你的驱动负责追寻功能对象。USB Mass Storage Device应该就是由系统创建的物理对象,"WDC WD16 00BEVS-00UST0 USB Device就是功能对象。

网友:
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下面这样的一则广告贴(目前幸运还没有被删除,可以链接成功):

事情的发展是在这个贴:

我在移动平台专区被封权限是为什么?这个要找谁?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这样的:

[抗议]对硬件/嵌入开发的某些版主武断,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表示严重的抗议!

当小贩被野蛮城管打死后之eeworld版

我重申一下,我一直不是在为我发广告贴辩护,我是在为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即wxf0204 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方式执法的行为,就我看跟城官差不多,对残踏我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言行进行回击,悍卫我作为eeworld网友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之前连一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找到班主封ID,删除留言的规定!

别人城管也不会第一次去执法看到有小贩就直接打死,也会先劝导,就第一次收了别人小贩的东西也会开个条说一下情况,开个清单,收了什么,什么时候来取,要受到何种处罚,你们这帮斑猪不通人性,看到小贩直接毙了,之前之后,不声不响,不闻不问,不通人性,比城管还城管...................
而且还不知反省,以暴抑暴,导致事件恶性循环!

大家注意抗议的主题,不是对删除贴子,封ID有异议,对此贴前已经说的很清楚,现在的问题是抗议某些斑猪或者大部分斑猪在处理此事时粗暴的方式,野蛮的态度,狭隘的思想,如果在封ID之前给予警告,封ID之后对被封ID用户说明情况如确认被封的具体原因,封的时间以及当前所犯事件的严重程度等,事情何以至此,现在某些斑主为撑面子,继续执迷不悟!

再者跟城管没得比,别人城管之前还有警告,收了东西之后还要开个单子,通知什么时候去取回,有什么处罚,你们的粗野方式就是直接毙了,一了百了,跟原始人一样,难不成eeworld都是这样,真没人性化,我看别的论坛都是有流程,有说明,有警告,有通知!而且应该还有申诉的渠道,不能一手遮天,一毙完事!

知会一下,举手之劳,别的论坛都这么做......你们不这么做就是不通人性.........你自己想下,你这样野蛮,我为何要惧怕你的淫威,你以为你是谁,做错事直接闷棍打死,真正怎么死的都不知,...........不给没有前科的人以任何机会,手段之残忍,心恨之至极...........令人发指........让人不服,还不让辩解.....................

网友A:
到网上找下《10分钟完成一个USB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网上找下《10分钟完成一个USB驱动程序》

很早就看过了。。。但是DriverStudio找不到啊。。。谁给个下载链接啊。。。DriverStudio是不是很久没有版本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