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X4300无法启动怎么办?????

楼主(2008-03-25):
EBOX4300无法启动怎么办?????
由于误操作将EBOX4300的wince系统删除了,导致无法正常启动。无法进入DOS界面选择下载镜像。请教高手该怎么办??USB启动需要一些什么文件。
wince

网友A:
哈哈...,不要专门向我提问啦!知道的话,我会回答的。多谢!
没有接触过LZ所用的东西,无能为力。

网友B:
lz是怎么误操作删掉的?

网友C:
EBOX4300 是什么。看样子是被格式化了,要用仿真器重新烧吧。

网友D:
把U盘制作成启动盘,http://www.pc106.com/slxy/qt/200705/slxy_11799.html里面写的很详细.
制作完后,再启动eBox4300,自检的时候按Del,进入Bios的设置,将启动方式调整为优先USB的模式.
然后就进入Dos了.这时你的C 盘是U盘的内容, D盘是ebox原来的内容.把删除的文件从c盘(就是从u盘)拷贝到所需目录下.
当然要是文件没背份我也没辙了呵呵.
我上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这么做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