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经验型问题?

楼主:
我在用evc编程时:先按步骤创建了一个单文档的应用程序:
其中有一个  打开文件 的图标,按了后出现打开文件的对话框。
我觉得这个对话框大小不能改变,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改变此对话框
大小的方法?(本打算截张模拟器的打开文件的对话框的图片,但失败了,
不好意思)

网友:
那个对话框好像不能移动,但是它又太大了,以至于
连 OK 按钮都看不到了。好奇怪阿!!

网友:
那个是系统自己的吧。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文件打开对话框。

网友:
谢谢楼上
我重写了个打开文件的对话框:但还是出现上面的问题:对话框大小不能改变,并且不能移动。代码如下:
CFileDialog dlg (TRUE, _T ("txt"), _T ("*.txt"),
        OFN_FILEMUSTEXIST | OFN_HIDEREADONLY, m_szFilters);
         WCHAR  lst;
    if (dlg.DoModal () == IDOK) {
            m_strPathName = dlg.GetPathName ();
                }
还请lenux或其他高手指点一下,我会给加分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