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平台上创建的文件的中文文件名在PC上显示是乱码

楼主:
我在ST的平台上,用向USB设备上用mkdir创建了一个中文的文件目录,从显示屏上来看确是创建成功了,而且目录层次也正常。但把USB插到PC上,发现文件名是乱码。奇怪的是,如果是创建英文名的目录或者是文件,PC上都能显示,但只要带中文的就显示不了,但在ST平台上显示正常,而且ST平台也不显示PC上创建的中文目录或者是文件。需要注意的是仅仅是带中文的文件名显示不正常,比如文本文件就是文件名无法显示,文本中的内容是可以正常显示的。我查了好久没发现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还请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你的ST平台和PC上文件名用的的中文编码不一样,你要么用统一的编码,要么干脆只用英文

网友:
昨天我调试发现,在PC上的DOS模式下,使用命令dir /x 可以查看到ST上创建的文件的中文名字,而且在ST上创建4个汉字以内的文件,PC上能直接看到,但如果文件名带有汉字和数字或者字母就不行了。在dir的帮助中有个关于8.3名字格式的说明,所谓的短名称,不知道有高手了解这方面的吗?

网友:
ST上面是ASCII编码,windows上文件名是Uni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