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c860cpu 狗复位的等待时间是多少

楼主:
请问mpc860cpu 狗复位的等待时间是多少,如何配置这个时间

网友:
不知 所云 。。。。

网友:
就是停止喂狗,多长的时间cpu会复位,这下说清楚了吧

网友:
40MHZ 大概2秒多,喂狗task一般每半秒或一秒喂吧
860具有软件看门狗定时器,它可以防止由于软件进入死循环的系统锁死。
  如果软件看门狗超时,根据用户在SYPCR中的SWR1域定义的值产生复位或非屏蔽中断(NMI)。这里为软件看门狗复位和中断选择,当在SYPCR SWRI减到0时,产生一个超 时,为避免超时,软件必须将Ox5660跟着OxAA39写入软件服务寄存器(SWSR)。它使服务逻辑在减数器中重载初始值,减数器以什么速度减少呢?用户可以选择直接通用系统时钟驱动减数器,或者从通用系统时钟除2048驱动。为选择速度,编程者在SYPCR中的SWTC域设置相应值。
下面这个俺也有点迷茫了,翻译得太差了,手头也没有相关英文手册
    假设25兆赫兹系统时钟而且我们希望将软件看门狗初始化为1 MILLISECOND超时,在SWTC的值为超时值,乘以时钟频率,再除以1或2048,在本例中,我们得到值25000,我们将值25000写入SWTC,然后用除最不重要位外所有“1”“SYPCR”最不重要位为0,它禁止产生比例。
    说错了不准扁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