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捕捉鼠标事件

楼主:
在wince下能不能捕捉到全局鼠标事件啊?原来是想用钩子的,结果试了下,发现好像wince下面没有鼠标钩子,有没有哪位达人能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啊!

具体需求:做一个触摸屏的背光控制,当发现一段时间没有点击后自动关闭背光。如果有做过的兄弟有其他的方法也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wince不支持鼠标钩子,所以不能用钩子函数,楼主是想改变触摸屏的显示亮度吗?
DWORD getBlightBrightLevel()
{
        DWORD BufIn=0;
        if (hBackligh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DeviceIoControl(hBacklight,IOCTL_GetPower_BACKLIGHTNESS,&BufIn,sizeof(BufIn), NULL, 0, NULL, NULL);

                 return BufIn;
        }
        else
                return (-1);
}

void setBlightBrightLevel(DWORD *lpdwValue)
{
                DWORD BufIn = 0;
                if (hBackligh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BufIn=*lpdwValue;
                         DeviceIoControl(hBacklight, IOCTL_SetPower_BACKLIGHTNESS,(LPVOID)BufIn,sizeof(BufIn), NULL, 0, NULL, NULL);
                         DeviceIoControl(hBacklight, IOCTL_SetBattery_BACKLIGHTNESS,(LPVOID)BufIn,sizeof(BufIn), NULL, 0, NULL, NULL);

                }
                else
                {
                        MessageBox( NULL, _T("set bright fail"), _T("fail"), 1 );
                }
}

void setBlightOnOff(DWORD *lpdwValue)
{
        DWORD BufIn=0;
        if (hBackligh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BufIn=*lpdwValue;
                 DeviceIoControl(hBacklight, IOCTL_SetOnPowerOnOff_BACKLIGHT,(LPVOID)BufIn,sizeof(BufIn), NULL, 0, NULL, NULL);
        }
        else
        {
                MessageBox( NULL, _T("setBlightOnOff"), _T("fail"), 1 );
        }
}
这三个函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答,不过不太符合我的要求。
其实我想做的类似于屏保,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比如30秒)如果没有鼠标动作则触发屏幕保护,关闭屏幕的背光。现在头痛的是怎么来判断这段时间内没有任何的鼠标操作。

网友:
从应用很难完成LZ的要求
但可以从驱动入手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改驱动反而会简单一些。

网友:
恩,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_^,发这个帖子也是想看看是不是有牛人能有更好的方法,主要是不想改驱动!
总之谢谢大家了,散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