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态不能用float 类型?

楼主(2008-10-07):
内核态不能用float 类型?
问大家个问题:
-------------------------------
我是在板子上做嵌入式开发,处于内核态时:
float result = 5.4 / 4.3 ; // 有问题
简单得问了一下,有人说内核态不能用float类型,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如果真的不能用浮点运算的话,那就不太明白了,像 5.0/2.5 = 2 这种除法很常见,在内核中怎么实现啊?
希望大家给相关回答,谢谢啦。
result

网友:
看你用什么CPU?
如果是定点的,那么浮点运算只能转换为定点运算实现。

网友A:
内核没有这种限制,你的CPU不支持吧?

网友B:
至少在linux系统中确实不支持浮点运算。既然你知道了内核态不支持浮点运算,那么在进入内核态之前作一些处理不就解决了浮点运算的问题吗?

网友C:
跟内核态不内核态无关吧?如果平台不支持硬件浮点,你需要在编译的时候带上软浮点的参数,这样编译器碰到浮点运算的时候会编译成软浮点实现,实际就是将浮点运算用一大堆整数运算代替,效率肯定是比硬件浮点低了。用这个参数-msoft-float。上面的一切都是指gcc,如果用其他编译器,请查相关手册。

网友D:
5.0/2.5 = 2
《==》
50/25 = 2
小数点另外存储即可。

网友E:
这个问题遇到过。哎

网友F:
应该的编译器不支持,看看编译时有什么提示,一般换一个编译器就行。

网友G:
哎,有点CPU处理浮点运算是通过中断处理,所以你在内核下最好不要用C语言提供的浮点操作符,而最好用内核函数中提供的运行时函数。在windows ddk中就有相应的运行时函数,估计linux内核也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