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4数码管显示分钟和秒的单片机程序,要C语言版

楼主:
想要一个下面的课题的程序,自己没学过单片机,同学自己学也不会写,没办法,只能到这里找大家帮忙了

要C语言写的。我的分全给出来。

题目如下:

题目:秒表设计
    用89S51单片机,外接12MHZ晶振、复位电路、4个LED数码管、4个按键,做一个电子秒表。

具体要求如下:
    1.用单片机定时器IO中断方式,实现一秒定时;用动态显示方式实现秒表的计时显示。
    2.4位LED数码管右边2位显示秒,左边2位显示分,实现秒表的计时显示。
    3.2*2矩阵键盘,以键盘扫描方式取得KE0、KE1、KE2的键值,分别实现启动、停止、清零等功能。

网友:
自己先写,碰到关键不会的,大家可以帮你。写出来调试不出来,大家可以帮你。

对这样直接要程序的,无视。

网友A:
主要是我不是搞单片机的,对这东西也只听过没弄过。所以才来找大家帮忙……%

是不是很难?
看看下面的这个能修改好么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18};
unsigned time=0;//为一秒的计数周期
unsigned char count=0;为59秒的计数周期
unsigned char a,b;//a为十位上的数,b为个位上的数
delay(unsigned int s )//延时函数几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s--)
for(i=0;i<240;i++);
}
display(unsigned char shiwei,unsigned char gewei)//显视函数
{

P2=0XFE;
P0=tab[gewei];
delay(10);
P0=0XFF;
P2=0XFD;
P0=tab[shiwei];
delay(500);
P0=0XFF;
}
void timer0() ;//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声明
main()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3c;
TL0=0xb0;//设置初值为50MS
EA=1;
ET0=1;
TR0=1;
while(1)
{
a=count/10;
b=count%10;
display(a,b);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入口程序
{
TH0=0x3c;
TL0=0xb0;
time++;
if(time==20)
{
time=0;
count++;
if(count==59)
count=0;
}
}

网友:
没学过那就从现在开始学吧

单片机编程基础并不难,只要认真看书,相信两天内,甚至一天你会看懂你所需要的知识的.关键要看你是否肯用心学

给点建议,找本基础的用C写的单片机教程,直接看定时器,数码管显示和键盘这三章就可以了  最好是找有实例的那种书

看过之后遇到具体问题再哪过来,相信大家会帮助你的.

直接求答案,帮你就是害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我不是搞单片机的,对这东西也只听过没弄过。所以才来找大家帮忙……%

是不是很难?
看看下面的这个能修改好么

不是做单片机的,那接触到这个,是想以后往单片机方向发展?还是老师给的题目?如果是前者,那最好从现在开始就好好学习单片机,不要想绕过或者逃避。如果是后者,那就奇怪了,老师给的题目是自己没学的?

程序大致看了一下,逻辑是清晰的,这里不方便编译。你的编译结果是什么?出错?还是编译成功,但是运行出错?
delay直接用while(循环,会被定时器中断打断,导致delay时间不准。

网友:
建议用两片595,你这样会闪烁很厉害,不过思路基本上是对的
楼上说的delay时间不准没关系的,不需要精确延时

网友:
以前写过一个,不过没带在身边,不同的是用六个数码管,可调时间,不过定时不准...回去找一下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