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 XP环境下运行的EXE格式的应用程序软件在WIN CE 5.0系统下支持运行吗?

楼主:
首先,在WIN CE 5.0操作系统里能不能下载或者接收在WIN XP系统环境里能够正常下载和运行的EXE格式应用程序软件?
其次,如果答案是能够下载,但不能直接打开的话,是否需要转换格式?比如转换成PPC手机认可的CBA格式就能够打开软件并正常运行使用??
再次,EXE格式的应用软件被成功转换后,下载到装有WIN CE 5.0以及WM6.0操作系统的PDA或者PDA手机里面,能否打开并正常使用??(我曾经尝试过:把一个只有1.3M大小的EXE应用程序软件不转换格式,直接从电脑上先后下到装有WM5.0和WM6.0操作系统的几款不同牌子的智能手机上,试过的包括进口机和国产机都有!其结果是手机显示‘无法识别’或‘未知应用程序’,实验证明根本打不开!~)如果非得要转换格式才行,具体怎么转换?操作步骤??我不懂..
期盼各位专家前辈解菜菜鸟之惑!!感激不尽!!~

网友:
不可以,因为CPU的指令集不同,机器码是不能直接运行的。只有在指定CPU的情况下重新编译才可以。

网友:
EVC开发的不可以
c#开发的可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用c#开发的一个原因吧

网友:
不能

也没有任何可用来转换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C开发的不可以
c#开发的可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用c#开发的一个原因吧

C#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不能
如果能转换,还有谁在evc下面开发啊。。。

网友:
如果有的话早就会成为微软吹嘘的本钱了。

网友:
Quote=引用 1 楼 azmao 的回复:]
不可以,因为CPU的指令集不同,机器码是不能直接运行的。只有在指定CPU的情况下重新编译才可以。

网友:
如果可以直接转的话,也就不会有“嵌入开发(WinCE)”这个版块了
LZ还是扎扎实实在EVC中做吧

网友:
诚挚感谢各位前辈指导点拨~~!!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那么为了便携(方便轻巧易于携带),这类EXE格式应用软件下到UMPC里打开运行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为了便携(方便轻巧易于携带),这类EXE格式应用软件下到UMPC里打开运行应该没问题吧?

UMPC就是体积超小,可以移动携带的PC,安装的也是XP系统,
所以在UMPC里的XP环境下运行应该跟在PC里一样,完全没有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