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接脚的问题....

楼主(2008-10-15):
关于CPU接脚的问题....
CPU的接脚有哪几类?
除了地址总线,控制总线和数据总线还有哪些?
据说AB,CB,DB加一起最多才192(62*3),可是有好多CPU的针脚都好几百了,那些多出来的是干什么的?
我很费解............
干什么
数据

网友A:
其中的接地脚与电源(不同电压不同)脚,占了很多脚,具体CPU不同.
时间太长了,好象曾经数过800,有接地脚(37(电源)+21(信号)),电源正(17),电源负(7)等
不一定准确

网友B:
有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有好几组(比如三星的24XX系列),还有大量的通用I/O,各种外设接口(很多都是功能复用的)
还有些是空的,为了兼容下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