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nclude "ras.h"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求教#include "ras.h"的问题
这个是PB中的代码实例IESIMPE在EVC下的编译结果,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Include\x86\afdfunc.h(46)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ra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nimthrd.cpp
这样的错误有11个,但我不知道是因为少link了什么包还是SDK的问题
有碰过类似问题的大哥么?
问题
大哥
windows
include

网友A:
拷贝ras.h 到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Include\x86\ 下

网友B:
如果只是缺失一个头文件可以copy过去
如果多个的话
那就要设置你的path(和lib)了

网友C:
你用的是微软的标准sdk for ce 5.0 吗?
里面有很多头文件和库是不全的。
可以从platform builder for ce 5中根据cpu类型复制过去就行。
实在没有可以从mobile 5 sdk中复制,也能用。

网友:
我把头文件全拷过去,但又出现更多的连接错误,朋友说他是EVC4。2能通过,而我用的是EVC4。0,这个影响大不?我先试试

网友D:
说错了,可能是SDK包少了什么,我重新弄过个包,谢谢楼上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