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DC-DC

楼主(2008-04-18):
电源模块DC-DC
有谁知道贴片式电源模块的封装?
模块

网友A:
你的问题莫名其妙
有很多很多种
具体看你需要用什么样的
每一款可能都不同

网友B:
你要用哪种就哪种

网友C:
是要选型的吧,根据需求来定的吧!比如你的功、功耗再200mA左右,电压3.3用SP6201就不错!
我用过的(*^__^*) 嘻嘻……!!

网友D:
输入电压为3.7v(手机电板),输出电压为5v(51单片机)
我都找了好多了,要不就是体积大,要不就是不符合要求
想找贴片式的,管脚在外面的
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