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nand flash启动改为nor flash启动后。地址又是如何了 ...

楼主(2008-03-04):
由nand flash启动改为nor flash启动后。地址又是如何了,变了吗
我的意思是,原来是用Nand Flash 启动的,所以对于分区里的nboot 写死了的地址,如0x30200000就是RAMIMAGE的启动地址
但如果我要改成nor flash 启动,nor flash有1M 在启动后要跳到0x30200000 是直接用这个,还是说要改成0x30300000呢?
或者是说我理解错误,谁能解释解释。。
我是想做到在nor flash 里有个启动菜单,可以对nand flash 进行重新分区,格式化等管理,还可以在nor flash 里有对应的eboot,nboot 在管理菜单可以选择跳到哪个boot 去执行。
FLASH
菜单
如何

网友A:
如果用nor flash的话,nboot就没有用了,直接用eboot就可以了。nboot的n,代表的就是nand flash,是因为nand flash启动有大小限制,所以才单独做一个很小的nboot来启动eboot,nor flash没有这个问题,也就不用nboot

网友B:
那就是说如果设置到nor flash启动,就直接把eboot.nk烧进去就行了,还需要其它的设置 吗。

网友C:
不好意思,我不太懂这个系统是怎么启动的,还有开启了nor flash之后又是如何,整个流程如何真的一踏糊涂。

网友D(2008-09-17):
nor flash---------直接在0x0开始运行代码
nand flash--------前4K自动拷贝到2440内部SRAM运行,4K代码实现把FLASH所有代码拷贝到外部SDRAM运行的功能,具体看优龙的BIOS,我前段时间看了,请搜索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