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虾们能来帮帮忙啊!!!

楼主:
小弟现在想实现下面的一个控制(C语言):有三组开关,每组三个开关,第一组开关任意一个闭合,那么1号灯立刻亮,延时5秒4号灯亮;
                                                                 第二组开关任意一个闭合,那么2号灯立刻亮,延时5秒5号灯亮;
                                                                 第三组开关任意一个闭合,那么3号灯立刻亮,延时5秒6号灯亮;  这三组互不干扰。

小弟用时间片轮循的方法做 但是仍然会出现各个灯延时时间不一的情况 先按的5秒左右 第二个7秒左右 第三个9秒左右  如果同时按的话也不一样..... 希望大虾们帮帮忙啊!!!

网友:
代码贴出来吧

网友:
估计逻辑有点混乱。

网友:
定时器不停计时,如果延迟5秒,就给这个任务一个flag=5,定时器到的时候触发中断,在中断里减这个flag,具体的参照ucos的任务调度。。。

网友:
你怎么延时的?

感觉是你的延时被别的地方给占用了...

网友:
把一个灯看成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structled
{
    bool State;
    unsigned int timeLeave;
}

在main里死循环查控制,有合适的状态
就把State打开,把timerLeave初始化够5S

在中断里面,不停地减timeLeave

如果为0,则关灯...

网友:
小弟第一次发帖 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真是感到很幸运  谢谢   下面是我的程序  还是那个问题

(我用P1_0——P1_3作为第一组开关(4个开关),
                                P1_4——P1_7作为第二组开关(4个),
                                P2_0——P2_2作为第三组开关(3个开关),
                                P0_0——P0_2作为立刻亮的那三盏灯(1,2,3号),
                                P0_3——P1_5作为延时亮的那三盏灯(4,5,6号),所有的开关和灯都是低电平有效.....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status=0;
  unsigned long time1=0,time2=0,time3=0;
  unsigned int flag1=0,flag2=0,flag3=0;

void delay(void){
        for(;flag1==1||flag2==1||flag3==1;){
                if(flag1==1){
                        time1--;
                        if(time1==0){
                                flag1=0;
                                P0_0=0;
                        }
                }
                if(flag2==1){
                        time2--;
                        if(time2==0){
                                flag2=0;
                                P0_1=0;
                        }
                }

                if(flag3==1){
                        time3--;
                        if(time3==0){
                                flag3=0;
                                P0_2=0;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

           if((P1_0==0||P1_1==0||P1_2==0||P1_3==0)&&flag1==0){
                P0_3=0;
                flag1=1;
                time1=50000;
        }

           if((P1_4==0||P1_5==0||P1_6==0||P1_7==0)&&flag2==0){
                P0_4=0;
                flag2=1;
                time2=50000;
        }

                   if((P2_0==0||P2_1==0||P2_2==0)&&flag3==0){
                P0_5=0;
                flag3=1;
                time3=50000;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delay();
        }

}

我也看了 一点实时多任务的程序设计,虽然不是很懂,不过它们都是分优先级 而我的任务 我不太懂该怎么分 因为是哪一组开关先按哪一个的优先级高 如果同时按 那大家都应该一样 而且互不干扰  希望大虾们能给些更具体的建议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哈 上面那个有点错  应该是 P0_3——P0_5作为立刻亮的那三盏灯(1,2,3号),
                                                            P0_0——P0_2作为延时亮的那三盏灯(4,5,6号),所有的开关和灯都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谢谢你们 给我这么多提示 做得啦  尤其要谢谢lbing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