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片内64K程序与P2口

楼主:
初次接触51,程序,数据,和IO空间没有分开,复用了,有点疑惑,对于AT89C51ED2这款MCU,使用其片内64KROM时,对P0,和P2口有什么限制,也就是说用了64k程序空间后,我还可以把P0,和P2口用于I/0口么?

网友:
指令不同啊。

当然可以把P0,和P2口用于I/0口

网友:
谢谢,疑惑的是,当我访问比如50k程序空间位置的时候,它需要译码,那这个时候译码地址不是占用了P0口和P2口么?就是说我把P0,和P2口配置为了IO口,我还是能正常使用这个片内的64K程序空间对吧?

网友:
访问所有的片内空间时,不管是ROM还是RAM,都不会影响P0和P2的I/O状态。

网友:
P2作为IO口功能时,与总线是隔离的,所以不会冲突。放心用。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同样存取它片内"外部" 1792字节RAM时也不影响P2,P0作为IO口使用了,对吧?

网友:
各位的回答让我初次路过就对这个大家庭有了好感。虽然问题总要自己解决,靠别人是懒惰的,但得到高手的肯定是能帮助我们这些生手成长的。谢谢了。

网友:
Internal ERAM and Port P0,P2,WR,RD I/O
Question
If I have the ERAM enabled (default) and I only access the first 2048 bytes of memory using a MOVX do the P0 P2 WR and RD lines ever change?
Answer
MOVX access to RAM address location below the value entered in AUXR register XRS field will access the internal RAM provided of course EXTRAM bit is cleared in AUXR too. In such cases, the Port0 and Port2 will not be exercised, nor the RD and Wr output. All the above is true for any MOVX : MOVX @Ri or MOVX @DP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