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数据库

楼主:
大家好:
    我有几个问题先问,如下
    1,WinCE下都能运行什么数据库?哪个小一些,简单,容易操作。

    2. 之前了解了一下SQLCE,但是安装时提示要PlatformSDK,可是我之前安装了WinCe5.0,又装了Studio2005,应该有它需要改的SDK吧?我看了网上相关的帖子,还要安装什么Tools3.0等一些东西。还有在ARM上运行,是否要安装SQL Agent?

  3.IIS是什么,跟运行SQLCE有关吗?

  希望大家发言交流,提供好的帖子。谢谢!

网友A:
sqlite,sqlce都可以。
不需要安装sql agent
跟iis没有关系

我用sqlce3.0是没有提示需要安装什么PlatformSDK啊?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0/30/3183328.aspx

网友:
你说的数据库我不懂,我帮你顶!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hellogv/archive/2008/05/06/2403770.aspx
我用SQLite,SQLite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跨平台,只要有文件系统的机器,都可以移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qlite,sqlce都可以。
不需要安装sql agent
跟iis没有关系

我用sqlce3.0是没有提示需要安装什么PlatformSDK啊?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0/30/3183328.aspx

飘遥的安吉儿:
   你好!文章我看了,我是个新手。
    我对第三点不明白“3.将dll打包到wince系统里面”
    我是直接用2005打开你说的那个例子的“NorthwindOleDb.zip”,在2005上运行,出来的是PocketPC2003的模拟器窗口,提示不能连接数据库(这是我还没有加载dll)。我到“D:\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Mobile Edition\Device\Mobile\v3.0\wce500\armv4i”下找到了那七个Dll(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接下来要把它们放到那个Platform.bib下呢?还有放到“开发包里面去”,是不是放在“E:\新建文件夹\certmap020\新华龙\EVC\progrem\NorthwindOleDb”(我存放程序的路径)下呢?

网友:
我还用2005打开了一个bib文件,看到内容如下
......
IF BSP_NODISPLAY !
   DeviceEmulator_lcd.dll   $(_FLATRELEASEDIR)\DeviceEmulator_lcd.dll   NK SHK
IF BSP_NOBACKLIGHT !
   backlight.dll            $(_FLATRELEASEDIR)\backlight.dll NK SHK
ENDIF BSP_NOBACKLIGHT !
ENDIF BSP_NODISPLAY !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DISPLAY

; ---- FMD Driver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FILESYS && COREDLL_DEVLOAD
; @XIPREGION IF PACKAGE_OEMXIPKERNEL
IF BSP_NONOR !
    amdnord.dll         $(_FLATRELEASEDIR)\amdnord.dll          NK SHK
ENDIF BSP_NONOR !
......

那我添加dll时,是不是也要这么写呢?

网友:
飘遥的安吉儿:
   您好!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您说的那个例子怎么样能在CE下跑起来呢?实现什么功能?我对c++一知半解。但是最近接触了一些,只是有点混乱。
   我是不是要先做个SDK,把所需要的DLL打包进去,之后用这个SDK编译那个例子呢?如果是这样,这个SDK的制作我也遇到麻烦。希望我能解决,呵呵!

网友B:
ce系统自带数据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系统自带数据库的

自带什么数据库?怎么操作?

网友:
《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这本书上有一章讲了CE自带数据库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