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wtext 怎么无效?

楼主(2008-11-26):
drawtext 怎么无效?
如题,小弟要在一个对话框中显示很多文字,想用drawtext但老是无效,
代码如下, PAINTSTRUCT ps;
RECT rect;
HDC hdc;
GetClientRect(hDlg,&rect);
hdc = BeginPaint(hDlg,&ps);
DrawText(hdc,TEXT("JJSDJFJJJ"),-1,&rect,DT_CENTER|DT_VCENTER);
EndPaint(hDlg,&ps);
代码开始写在初始化消息里,后来自己添了WM_PAINT消息,但还是不能显示,
谢谢各位指教。
对话框

网友A:
把第三个参数"-1"设为sizeof("JJSDJFJJJ")试试看呢.

网友B:
HDLG是那个的句柄?

网友C:
hDlg是这个对话框的句柄

网友D:
搞出来了,
可能是个笨方法,
不知道各位是怎样实现的,
本来对话框没有WM_PAINT的,
我硬加上去也没用,对话框一直在最顶层,没机会马上发送WM_PAINT,
所以在初始化消息里使用InvalidateRect()强制发送WM_PAINT消息,
就OK了。
想问问高手,是不是非要在WM_PAINT里才能drawtext?
估计肯定不是,请教如何在其他消息里draw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