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调试时进不去函数??请大侠指教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下调试的过程,
    《1》已经用Activesync建立了开发板和PC的连接,EVC中可以直接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运行,于是,我将一个测试LED驱动的测试程序下载到板子中运行,在Deviceiocontrol函数处设置断点,发现会在此断点处停住,但是,按F11或F10后都无法进入Deviceiocontrol函数里头,我换了其他地方也一样,就是说无法进入LED驱动里的函数,如XXX_INIT,XXX_READ之类的函数,我想知道的是,是EVC本来就进不去,还是我的调试方法有问题,请指教。。。。。
    《2》,我想看CPU里具体的寄存器的值该怎么做?比如说上述LED驱动中关于GPIO寄存器的值,是否要用到JTAG??还是可以直接在PB或EVC中就可以??
    《3》 我有一个买开发板随带的JTAG小板,是否装上上ADS1.2后就可以进行调试了,还是还得需要其他的硬件,如仿真器之类的?
    《4》我在PB中MAKE好镜像后,想直接下载到开发板上执行,但是一直不成功,请教如何设置?用的也是Activesync和网线,同样remote zoom in 之类的工具可用
     谢谢各位大侠,这些问题其实我都google过了,但是一直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不胜感激!!分不够再加

car

网友:
1.EVC只能跟踪当前项目,驱动那些不是当前项目中的,自然不能跟踪。
2.肯定是要用一些仿真工具的工具,不过,大部分的工具不能跟踪加载了OS的系统,所以选择要小心
3.要仿真器
4.怎么不成功?出现了什么状况?

网友:
驱动级别你都想进去, 你想干什么啊?

网友A:
1.断点下在Deviceiocontrol,怎么可能进入XXX_INIT,你断点要直接下载XXX_INIT/XXX_READ处。用PB KITL就可以调。

2.EVC中只能看几个通用寄存器,硬件设备自己的寄存器看不了。直接在调试窗口变量名输入@r0 @r1 ~ @r12就行。

3.带了JTAG一般就能调了。

4.如何下载要看你板子的说明书,每块板又不一定一样,谁也救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断点下在Deviceiocontrol,怎么可能进入XXX_INIT,你断点要直接下载XXX_INIT/XXX_READ处。用PB KITL就可以调。

2.EVC中只能看几个通用寄存器,硬件设备自己的寄存器看不了。直接在调试窗口变量名输入@r0 @r1 ~ @r12就行。

3.带了JTAG一般就能调了。

4.如何下载要看你板子的说明书,每块板又不一定一样,谁也救不了你。

    请问你说得在调试窗口变量名输入@r0 @r1 ~ @r12,是只在哪个调试窗口???EVC??PB????请指教。。。。

网友:
EVC 调试变量那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