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M驱动如何与应用程序通讯?

楼主(2008-11-26):
WDM驱动如何与应用程序通讯?
请教,WDM驱动如何与应用程序通讯。
比如说在 驱动内检测到有设备连接正确了,如何通知相关的应用程序。有没有相关的机制?
DeviceIoControl只是应用程序来查询状态,不是理想的方法。
能否让驱动主动通知,比如说 应用程序传递一个Event的句柄到驱动中,当驱动检测到设备连接争取了,就调用SetEvent(Event),这样应用程序就知道有
设备连接正确了,这种方法类似于在应用程序中设置一个中断处理机制。
我想问一下,这种机制是否存在?
驱动
设备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A:
可以,有两种方法
1. 应用层创建event,传递到驱动,由驱动set,应用层wait
2. 驱动创建event,返回到应用层,应用层wait

网友B:
驱动层也可以wait
KeWaitForSingleObject

网友C(2009-02-06):
这样复杂,还不如在应用程序开一个时钟,一直Create,知道成功为止。多简单,在驱动中加Event烦

网友D:
我不同意楼上的说法,
原因一个是浪费系统资源,第二是应用程序不能立即得到设备信息
个人倾向应用程序wait,系统区的资源能省即省.

网友E:
所有API,基本上在内核层也有,如前缀为Ke的。

网友F:
这个是就是设备的通讯操作,无非是使用API操作函数,如CreatFile,ReadFile,WirteFile,等相关的通讯函数。不难。

网友G(2009-08-28):
谢谢,各位,最终我用的是事件等待的机制。就是在应用成生成一个Event然后传入驱动,应用层等待,在驱动层你设置这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