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的输入电压范围与参考电压的关系?

楼主:
1. 比如C8051F350,它的内部参考电压为2.5V,如果我要测量的模拟电压范围是0~5V,那不是超过了量程?

2. 比如ADS1211,它的输入模拟电压范围好像与A/D的增益因数有关系,还与参考电压Vref,偏置电压Vbias 有关系?

网友:
1、一般来说参考电压是量程的最大值,例如你AD为8位时,AD结果为  (Vin/Vref)*256 ,但是如果你的是差分输入,那么量程一般为 2Vref,又如果你的共模电压为2.5V,那量程可以做到0-5V
2、不清楚 你可以看datasheet

网友:
具体量程一定要看datasheet规定。
因为有的芯片内部的AD会有个内部分压,这样可测量的范围就比内部Vref要宽。
不过你问的这两个,都是直接跟Vref相同的。

网友:
引用楼主 hunanchang 的帖子:

1. 比如C8051F350,它的内部参考电压为2.5V,如果我要测量的模拟电压范围是0~5V,那不是超过了量程?

2. 比如ADS1211,它的输入模拟电压范围好像与A/D的增益因数有关系,还与参考电压Vref,偏置电压Vbias 有关系?

具体还是看看PDF吧  上面有输入限制的
输入与增益,参考,偏置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