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休眠唤醒的怪问题。。

楼主:
release版与debug版的区别在哪?把debug版本下的display驱动放到release下编译照样出样下列错误。。。

GP1 Irq
PwrButtonIntrThread :go to sleep!
SA2Video::PowerHandler++++++++++
DispDrvrPowerHandler----------bOff = 1
DispDrvrPowerHandler----------bOff = 1
DispDrvrPowerHandler----------bOff = 1
+LCD driver: suspend
XllpLCDSuspend+++++++++++++++++++
PWR_PowerDown++++++++++++++++++++++++++
BKL_PowerDown
SetBackLightState****0**** ulduty:0
SetBackLightState ****5555555555****
fly++++++++++1111OEMPowerOff!pPmgrSleepParams=0xba8ba268
flyflyfly+PmgrInitSleepParam
++PmgrInitSleepParam
-PmgrInitSleepParam
fly++++++++++2222OEMPowerOff!pPmgrSleepParams=0xba8ba268
+++++++++++++
+++++XllpPmSleepCLevelProcessing+++++
++++++XllpPmSleepCLevelProcessing++++
+++++++++++++
+++++++++++++
+++++XllpPmSaveRegsInList+++++
+++++++++++++
+++++XllpPmSaveAllRegLists+++++
+++++++++++++
蔲lyflyfly+OEMPowerOff-----------------end

BKL_PowerUp
SetBackLightState****0**** ulduty:1023
SetBackLightState ****5555555555****
PWR_PowerUp++++++++++++++++++++
Data Abort: Thread=9a4de400 Proc=98517f6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96cc5748(NK.EXE+0x0000d748) RA=9a4de400(???+0x9a4de400) BVA=0b1ee000 FSR=000000f5
ERROR: Power Handler function yield to low priority thread.

这是release版本的NK,总是死在这个地方。编了个debug版本的,居然过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吧。感谢。。。。

GP1 Irq
0x9a4246e0: PwrButtonIntrThread :go to sleep!
GP1 Irq

0x9a4246e0: Powering Off system:
0x9a4246e0:   Calling GWES power proc.
0x9GP1 Irq
a4246e0: SA2Video::PowerHandler++++++++++
0x9a4246e0: DispDrvrPowerHandler----------bOff = 1
0x9a4246e0: DispDrvrPowerHandler----------bOff = 1
0x9a4246e0: DispDrvrPowerHandler----------bOff = 1
0x9a4246e0: +LCD driver: suspend
0x9a4246e0: XllpLCDSuspend+++++++++++++++++++
0x9a4246e0:   Calling device manager power proc.
0x9a4246e0: PWR_PowerDown++++++++++++++++++++++++++
0x9a4246e0: BKL_PowerDown
0x9a4246e0: SetBackLightState****0**** ulduty:0
0x9a4246e0: SetBackLightState ****5555555555****
0x9a4246e0: WARNING: Event 7a5e88a6 is deleted while other thread is waiting for it
0x9a4246e0:   Calling OEMPowerOff...
fly++++++++++1111OEMPowerOff!pPmgrSleepParams=0xba8ba268
flyflyfly+PmgrInitSleepParam
++PmgrInitSleepParam
-PmgrInitSleepParam
fly++++++++++2222OEMPowerOff!pPmgrSleepParams=0xba8ba268
+++++++++++++
+++++XllpPmSleepCLevelProcessing+++++
++++++XllpPmSleepCLevelProcessing++++
+++++++++++++
+++++++++++++
+++++XllpPmSaveRegsInList+++++
+++++++++++++
+++++XllpPmSaveAllRegLists+++++
+++++++++++++
奻lyflyfly+OEMPowerOff-----------------end
0x9a4246e0: Back from OEMPowerOff
0x9a4246e0:   Calling device manager power proc.
0x9a4246e0:
BKL_PowerUp
0x9a4246e0: SetBackLightState****0**** ulduty:1023
0x9a4246e0: SetBackLightState ****5555555555****
0x9a4246e0: PWR_PowerUp++++++++++++++++++++
0x9a4246e0:   Calling GWES power proc.
0x9a4246e0: SA2Video::PowerHandler++++++++++
0x9a4246e0: DispDrvrPowerHandler----------bOff = 0

0x9a4246e0: DispDrvrPowerHandler----------bOff = 0
0x9a4246e0: DispDrvrPowerHandler----------bOff = 0
0x9a4246e0: +LCD driver: resume
0x9a4246e0: XllpLCDResume+++++++++++++++++++
0x9a4246e0: XllpLCDInit****GPDR01=ffffc808,GAFR01_U=988a8510
0x9a4246e0: LTV350QV----------------------++++
0x9a4246e0: **********LCD Controller Register Begin**********
0x9a4246e0:          LCCR0= 5b008f8 LCCR1= 1a05153f LCCR2= 10228ef LCCR3= 4300004 LCCR4=0 LCCR5=3f3f3f3f
0x9a4246e0:          FBR0= 0 FBR1= 0 FBR2= 0 FBR3= 0 FBR4=0 FBR5=0 FBR6=0
0x9a4246e0:          LCSR1= 0 LCSR0= 0 LIIDR= 60b259a8 TRGBR= aa5500 TCR=754f
0x9a4246e0:          OVL1C1= 200000 OVL1C2= 0 OVL2C1= 200000 OVL2C2= 0
0x9a4246e0:          CCR= 0 CMDCR= 100
0x9a4246e0:          FDADR0= a3a00000 FSADR0= 0 FIDR0= 0 LDCMD0= 0
0x9a4246e0:          FDADR1= 0 FSADR1= 0 FIDR1= 0 LDCMD1= 0
0x9a4246e0:          FDADR2= 0 FSADR2= 0 FIDR2= 0 LDCMD2= 0
0x9a4246e0:          FDADR3= 0 FSADR3= 0 FIDR3= 0 LDCMD3= 0
0x9a4246e0:          FDADR4= 0 FSADR4= 0 FIDR4= 0 LDCMD4= 0
0x9a4246e0:          FDADR5= 0 FSADR5= 0 FIDR5= 0 LDCMD5= 0
0x9a4246e0:          FDADR6= 0 FSADR6= 0 FIDR6= 0 LDCMD6= 0
0x9a4246e0: **********LCD Controller Register End**********
0x9a4246e0:   Returning to normally scheduled programming.

网友:
编译时定义的宏不一样了.代码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人现象不奇怪.请您对比一下#IFDEF DEBUG之间的代码都做什么了吧.

网友:
有可能把代码放进了调试宏里去了?导致Release版不起作用?

网友A:
dumpbin /disasm nk.exe > temp.txt
看96cc5748处是什么函数,什么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dumpbin /disasm nk.exe > temp.txt
看96cc5748处是什么函数,什么指令

96cc5748没有这个地址了??????
Microsoft (R) COFF/PE Dumper Version 7.10.4017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Dump of file nk.exe

File Type: EXECUTABLE IMAGE

StartUp:
  98C01000: E1A0A001 mov         r10, r1
  98C01004: EB00006D bl          98C011C0
  98C01008: EA0001D5 b           INITMMU
  98C0100C: EB000090 bl          INITGPIO
  98C01010: E3A01302 mov         r1, #2, 6
  98C01014: E3A00000 mov         r0, #0
  98C01018: E5810040 str         r0, [r1, #0x40]
  98C0101C: E59F049C ldr         r0, [pc, #0x49C]
  98C01020: E31A0008 tst         r10, #8
  98C01024: 1A000049 bne         98C01150
  98C01028: EB010CA3 bl          xlli_mem_init
  98C0102C: E3A01302 mov         r1, #2, 6
  98C01030: E59F048C ldr         r0, [pc, #0x48C]
  98C01034: E1A0100A mov         r1, r10
  98C01038: E3A03002 mov         r3, #2
  98C0103C: E1110003 tst         r1, r3
  98C01040: 138AA008 orrne       r10, r10, #8
  98C01044: E59F047C ldr         r0, [pc, #0x47C]
  98C01048: E5900008 ldr         r0, [r0, #8]
  98C0104C: E1A0100A mov         r1, r10
  98C01050: EB001262 bl          XllpPmValidateResumeFromSleep
  98C01054: E3500000 cmp         r0, #0

网友:
根据PC=96cc5748(NK.EXE+0x0000d748)偏移地址0x0000d748。

SwitchToProcPtr:
  98C0D6EC: E92D4030 stmdb       sp!, {r4, r5, lr}
  98C0D6F0: E1A05000 mov         r5, r0
  98C0D6F4: E3A03010 mov         r3, #0x10
  98C0D6F8: E2433DDE sub         r3, r3, #0xDE, 26
  98C0D6FC: E5933000 ldr         r3, [r3]
  98C0D700: E3A04014 mov         r4, #0x14
  98C0D704: E2444DDE sub         r4, r4, #0xDE, 26
  98C0D708: E5853008 str         r3, [r5, #8]
  98C0D70C: E5943000 ldr         r3, [r4]
  98C0D710: E3A02000 mov         r2, #0
  98C0D714: E5933014 ldr         r3, [r3, #0x14]
  98C0D718: E5852004 str         r2, [r5, #4]
  98C0D71C: E5852014 str         r2, [r5, #0x14]
  98C0D720: E585300C str         r3, [r5, #0xC]
  98C0D724: E5943000 ldr         r3, [r4]
  98C0D728: E5933018 ldr         r3, [r3, #0x18]
  98C0D72C: E5852018 str         r2, [r5, #0x18]
  98C0D730: E5853000 str         r3, [r5]
  98C0D734: E5943000 ldr         r3, [r4]
  98C0D738: E5835018 str         r5, [r3, #0x18]
  98C0D73C: E5943000 ldr         r3, [r4]
  98C0D740: E583100C str         r1, [r3, #0xC]
  98C0D744: E594E000 ldr         lr, [r4]
  98C0D748: E5912014 ldr         r2, [r1, #0x14]
  98C0D74C: E59E3014 ldr         r3, [lr, #0x14]
  98C0D750: E1833002 orr         r3, r3, r2
  98C0D754: E58E3014 str         r3, [lr, #0x14]
  98C0D758: E5940000 ldr         r0, [r4]
  98C0D75C: EBFFF3BE bl          98C0A65C
  98C0D760: E5940000 ldr         r0, [r4]
  98C0D764: E3A01001 mov         r1, #1
  98C0D768: EBFFEE9D bl          98C091E4
  98C0D76C: E5950008 ldr         r0, [r5, #8]
  98C0D770: E8BD4030 ldmia       sp!, {r4, r5, lr}
  98C0D774: E12FFF1E bx          lr

SwitchToProcPtr是什么函数?估计是GWES.EXE切换电源管理的一个函数吧?还是想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display driver下只有haldd.cpp这个文件下有一个#ifdef debug定义,其它的地方就没有了。
跟GWES.EXE相关的驱动我就只加载了display的驱动了,其它的应该没有关系了吧。或者跟kernel有关系?

#ifdef DEBUG
#ifndef HAL_ZONE_INIT
#define HAL_ZONE_INIT     GPE_ZONE_INIT
#endif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