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这几天老被困扰,也许问得比较幼稚,但还请知 ...

楼主(2008-09-13):
有几个问题这几天老被困扰,也许问得比较幼稚,但还请知道的人停下来,帮解惑一下....
在还一个还没有OS的裸机上,我们用光盘安装系统过程中或者用其他的类似在光盘上的硬盘分区软件进行操作时,
可以用键盘来输入。
1.我的意思是键盘的驱动程序也被固化在BIOS上,还是在有输入时,软件上的实现每次都调用BIOS中断?
2.接1所继续的,ps/2接口的键盘和鼠标难道不用驱动程序?
3.8259中断的初始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意思是被固化在了BIOS中,还是在加载内核时,由OS来初始化?
程序
光盘
键盘
接口
软件

网友A:
问题不难,但你这样问法不好回答。
BIOS中固化了基本的输入/输入功能,其中包含了键盘的驱动程序。有些BIOS也可以驱动鼠标,但不提供给程序调用的鼠标接口。OS不一定是要安装到硬盘上的,例如Windows安装光盘中就带有OS,光盘启动就是启动光盘中带有的OS,早期Windows安装光盘使用DOS系统,现在的Windows安装光盘使用WinPE系统。其它操作系统的安装光盘也都使用各自的操作系统。对于直接启动运行的工具软件,可以使用DOS、Linux、WinPE,或者自己的操作系统。DOS等简单的OS是通过BIOS来进行基本输入/输出的,Windows等复杂的OS是使用自己的驱动程序而不通过BIOS来访问硬件。
各种外部设备都需要驱动程序,BIOS中提供了键盘驱动,但没有提供鼠标驱动。其实键盘和鼠标的驱动很简单,很容易自己实现。
电脑启动时,BIOS会初始化主板上的各种芯片,对于Windows等复杂的OS,在启动时,会再初始化一次。

网友B:
哦,理解了,呵呵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形如8259芯片等已经固化了的中断类型码,对于Windows等复杂的OS,在启动时,会再初始化一次。
这个初始化是不是建立一个映射,一个新的中断向量表,而不是改写原有的中断类型码?

网友C:
Windows等系统是运行在CPU的保护模式下的,不使用中断向量表,而是用IDT(中断描述符表)来响应中断,各种设备的中断号会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