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CE5.0的三星2450 sd卡检测脚中断EINT18 设成系统中断号时超出范围的问题????

楼主:
问题描述:三星2450原厂BSP包中 SD卡检测脚设为EINT0,工作正常。现在欲改成EINT18,但在S3C2450_intr.h文件中,限定sysINT Number 最大为64,如下图所示

#define IRQ_EINT13         60
#define IRQ_EINT14         61
#define IRQ_EINT15         62
#define IRQ_EINT16          63

//SysINT Number limit : 64
//#define IRQ_EINT17          63
//#define IRQ_EINT18          64

//#define IRQ_EINT19          63
//#define IRQ_EINT20          64
//#define IRQ_EINT21          65
//#define IRQ_EINT22          66
//#define IRQ_EINT23          67

#define IRQ_LAST          IRQ_EINT16

疑惑:
1、本人曾尝试把 #define IRQ_EINT18  65
              #define IRQ_LAST  IRQ_EINT18
         另外在初始化里也修改了对应的GPIO,并配成EINT18/GPG10引脚。依然无法检测到SD的插拔。是否漏了哪些地方没有改到位?此方法可行否?

2、另有一个方法,是否应该把EINT18 定义到63以内,初始化配成EINT18/GPG10引脚。然后去修改下面的函数(此方法还没有去试验,今天去试一下)
      * OEMInterruptEnable
      * OEMInterruptDisable
      * OEMInterruptDone
      * OEMInterruptHandle

请各位同行指教!

网友:
方法2应该是可行的。而且现在很多是用动态分配中断号的,这样静态分配经常要面对这样的限制。

网友:
第二种方法我今天已试一下,已经OK了,楼上的兄弟,动态分配和静态分配如何应用,能否说详细的,或者提供点资料,
第一种方法为什么不行啊???有没有哪些大侠解释一下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2450有两个SD控制器,两个DRIVER,现在只能正常使用一个SD卡.即当有一个能读写时,另一个卡的插拔能检测到,但无法显示,无法读写.原因何在?

网友A:
CE5提供了动态分配中断的方式,和CE4.2很大的不同。只要将中断号和中断线程按规定的结构体格式放在一起就行。和一般的静态分配,再初始化再OEMInterruptxxx之类的有很大的差别。不过说实话,看到这样用的很少。

#define IRQ_EINT18  65
#define IRQ_LAST  IRQ_EINT18

那结果IRL_EINT18还是 65, IRT_LAST也同样是65。超过64了。

两个SD驱动器,能检测到说明驱动是好的。不过在WINCE中显示及读写,是由文件系统决定的。需要在注册表中增加相应的项。

网友B:
光改这个sysINT Numbe 还不行,需要修改platform/common下的文件,具体的发消息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5提供了动态分配中断的方式,和CE4.2很大的不同。只要将中断号和中断线程按规定的结构体格式放在一起就行。和一般的静态分配,再初始化再OEMInterruptxxx之类的有很大的差别。不过说实话,看到这样用的很少。

#define IRQ_EINT18  65
#define IRQ_LAST  IRQ_EINT18

那结果IRL_EINT18还是 65, IRT_LAST也同样是65。超过64了。

两个SD驱动器,能检测到说明驱动是好的。不过在WINCE中显示及读写,是由文件系统决定…

可不可以超过64?通过改变映射数组的大小?我今天试了一下,没有成功.代码注释里写的是WINCE只支持 64 个IRQ 。

现在还有一问,如何支持双卡?两个卡同时插入时,先插入的卡能识别出来,显示STORAGE CARD。后面插入的不能显示,但线程能侦测到卡。
注册表里应该如何改动?SDBUS需要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改这个sysINT Numbe 还不行,需要修改platform/common下的文件,具体的发消息给你了

谢谢你的回复,
我看了中断转换的几个FUN, 能改的只是宏定义 SYSINTR_MAXIMUM 和 OAL_INTR_IRQ_MAXIMUM 的大小
SYSINTR_MAXIMUM 本来是64+8,我没有做修改,
OAL_INTR_IRQ_MAXIMUM 原来是64,我改成66,
还需要改到别的地方吗?

VOID OALIntrStaticTranslate(UINT32 sysIntr, UINT32 irq)
{
    OALMSG(OAL_FUNC&&OAL_INTR, (
        L"+OALIntrStaticTranslate(%d, %d)\r\n", sysIntr, irq
    ));
    if (irq < OAL_INTR_IRQ_MAXIMUM && sysIntr < SYSINTR_MAXIMUM) {
        g_oalSysIntr2Irq[sysIntr] = irq;
        g_oalIrq2SysIntr[irq] = sysIntr;
    }
    OALMSG(OAL_FUNC&&OAL_INTR, (L"-OALIntrStaticTranslate\r\n"));
}

BOOL OALIntrTranslateSysIntr(
    UINT32 sysIntr, UINT32 *pCount, const UINT32 **ppIrqs
) {
    BOOL rc;

    OALMSG(OAL_INTR&&OAL_VERBOSE, (L"+OALTranslateSysIntr(%d)\r\n", sysIntr));

    // Valid SYSINTR?
    if (sysIntr >= SYSINTR_MAXIMUM) {
        rc = FALSE;
        goto cleanUp;
    }
    *pCount = 1;
    *ppIrqs = &g_oalSysIntr2Irq[sysIntr];
    rc = TRUE;

cleanUp:
    OALMSG(OAL_INTR&&OAL_VERBOSE, (L"-OALTranslateSysIntr(rc = %d)\r\n", rc));
    return rc;
}

//------------------------------------------------------------------------------
//
//  Function:  OALIntrTranslateIrq
//
//  This function maps a IRQ to its corresponding SYSINTR.
//
UINT32 OALIntrTranslateIrq(UINT32 irq)
{
    UINT32 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OALMSG(OAL_FUNC&&OAL_VERBOSE, (L"+OALIntrTranslateIrq(%d)\r\n", irq));

    if (irq >= OAL_INTR_IRQ_MAXIMUM) goto cleanUp;
    sysIntr = g_oalIrq2SysIntr[irq];

cleanUp:
    OALMSG(OAL_FUNC&&OAL_VERBOSE, (
        L"-OEMTranslateIrq(sysIntr = %d)\r\n", sysIntr
    ));
    return sysIntr;
}

//------------------------------------------------------------------------------
//
//  Function:  OALIntrRequestSysIntr
//
//  This function allocate new SYSINTR for given IRQ and it there isn't
//  static mapping for this IRQ it will create it.
//
UINT32 OALIntrRequestSysIntr(UINT32 count, const UINT32 *pIrqs, UINT32 flags)
{
    UINT32 irq, sysIntr;

    OALMSG(OAL_INTR&&OAL_FUNC, (
        L"+OALIntrRequestSysIntr(%d, 0x%08x, 0x%08x)\r\n", count, pIrqs, flags
    ));

    // Valid IRQ?
    if (count != 1 || pIrqs[0] >= OAL_INTR_IRQ_MAXIMUM) {
        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goto cleanUp;
    }
    irq = pIrqs[0];

    // If there is mapping for given irq check for special cases
    if (g_oalIrq2SysIntr[irq] != SYSINTR_UNDEFINED) {
        // If static mapping is requested we fail
        if ((flags & OAL_INTR_STATIC) != 0) {
            OALMSG(OAL_ERROR, (L"ERROR: OALIntrRequestSysIntr: "
               L"Static mapping for IRQ %d already assigned\r\n", irq
            ));
            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goto cleanUp;
        }
        // If we should translate, return existing SYSINTR
        if ((flags & OAL_INTR_TRANSLATE) != 0) {
            sysIntr = g_oalIrq2SysIntr[irq];
            goto cleanUp;
        }
    }

    // Find next available SYSINTR value...
    for (sysIntr = SYSINTR_FIRMWARE; sysIntr < SYSINTR_MAXIMUM; sysIntr++) {
        if (g_oalSysIntr2Irq[sysIntr] == OAL_INTR_IRQ_UNDEFINED) break;
    }

    // Any available SYSINTRs left?
    if (sysIntr >= SYSINTR_MAXIMUM) {
        OALMSG(OAL_ERROR, (L"ERROR: OALIntrRequestSysIntr: "
            L"No avaiable SYSINTR found\r\n"
        ));
        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goto cleanUp;
    }

    // Make SYSINTR -> IRQ association.
    g_oalSysIntr2Irq[sysIntr] = irq;

    // Make IRQ -> SYSINTR association if required
    if ((flags & OAL_INTR_DYNAMIC) != 0) goto cleanUp;
    if (
        g_oalIrq2SysIntr[irq] == SYSINTR_UNDEFINED ||
        (flags & OAL_INTR_FORCE_STATIC) != 0
    ) {
        g_oalIrq2SysIntr[irq] = sysIntr;
    }

cleanUp:
    OALMSG(OAL_INTR&&OAL_FUNC, (
        L"-OALIntrRequestSysIntr(sysIntr = %d)\r\n", sysIntr
    ));
    return sysIntr;
}

//------------------------------------------------------------------------------
//
//  Function:  OALIntrReleaseSysIntr
//
//  This function release given SYSINTR and remove static mapping if exists.
//
BOOL OALIntrReleaseSysIntr(UINT32 sysIntr)
{
    BOOL rc = FALSE;
    UINT32 irq;

    OALMSG(OAL_INTR&&OAL_FUNC, (L"+OALIntrReleaseSysIntr(%d)\r\n", sysIntr));

    // Is the SYSINTR already released?
    if (g_oalSysIntr2Irq[sysIntr] == OAL_INTR_IRQ_UNDEFINED) goto cleanUp;

    // Remove the SYSINTR -> IRQ mapping
    irq = g_oalSysIntr2Irq[sysIntr];
    g_oalSysIntr2Irq[sysIntr] = OAL_INTR_IRQ_UNDEFINED;

    // If we're releasing the SYSINTR directly mapped in the IRQ mapping,
    // remove the IRQ mapping also
    if (g_oalIrq2SysIntr[irq] == sysIntr) {
        g_oalIrq2SysIntr[irq] = SYSINTR_UNDEFINED;
    }

cleanUp:
    OALMSG(OAL_INTR&&OAL_FUNC, (L"-OALIntrReleaseSysIntr(rc = %d)\r\n", rc));
    return rc;
}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讨论了呢???
还是结贴吧.

网友:
因为没有常顶^_^

网友:
你好,周工

请问板子做得如何了?

我们在寻找三星S3C2450的板子,如果有兴趣,请联系我:

QQ  403635710
MSN  catharine123@163.com
Skype  cathylaw1

电话:0755-23991143 ext: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