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net.4.2 系统定制时在哪里选择 TrueType 字体,谢谢

楼主:
系统定制时
help文档说“WinCE4.0 支持光栅字体和TrueType字体技术,但在特定系统中只能使用一种类型的字体,而且是在设计系统时决定的”

请问TrueType字体在哪里选择确定,如何确定?
如果不选择,默认的字体是否是光栅字体?

谢谢各位。

网友:
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
哪位老兄给指导一下阿

网友:
没人要分吗?

网友:
我的理解,不一定对:WinCE里面并没有直接选择使用TrueType还是光栅字体的选项,而是要具体选择使用的字体,如果这个字体是TrueType的,那就是支持TrueType字体,反之亦然。

网友:
我只知道Cleartype是怎么Enable的,没有听说过TRUETYPE的,
只知道现在第三方提供的很多字体就是TRUETYPE的,而没有听说过本身不是TRUETYPE的字体通过什么就可以使它变成TRUETYPE的
理解不清的地方请大家指点

网友:
回复yashi:
   谢谢兄回复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定制出来的系统发现汉字显示很不圆润,感觉很粗糙,一点都不象TrueType字体,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hzdysymbol
   谢谢兄的回答。
   请问如何开启Cleartype,谢谢

网友:
开启Cleartype是在common.reg中增加[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ClearType]

网友:
是的,也可以动态修改,然后保存注册表,重起一下就可以看到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yashi:
  谢谢兄回复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定制出来的系统发现汉字显示很不圆润,感觉很粗糙,一点都不象TrueType字体,不知道为什么?

会不会跟你加的字库有关,不是最大字库等原因。

加"Arial (Subset 1_30)"看看。

网友:
搞定了,和字体什么的都没关系,也不需要增加任何组件
TruType需要16BBP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