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驱动测试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在WinCE系统中添加了自己写的LED灯的驱动程序,并写了一个MFC程序测试之。却发现存在一些问题。CreateFile成功,但是灯却没有亮,下面的部分代码,大哥大姐们帮忙了。

static AT91PS_PIO   g_pPIOB;
static AT91PS_PMC   g_pPMC;

BOOL Addr_Init()
{
        BOOL bRet = TRUE;
        PHYSICAL_ADDRESS PhysAddrPiob;
        PHYSICAL_ADDRESS PhysAddrPmc;

        PhysAddrPiob.LowPart = (DWORD) AT91C_BASE_PIOB;
        PhysAddrPiob.HighPart = 0;
        g_pPIOB = (AT91PS_PIO) MmMapIoSpace(PhysAddrPiob,sizeof(AT91S_PIO),FALSE);
        if (g_pPIOB == NULL)
        {
                RETAILMSG(1,(L"Failed to remap the PIO registrers\r\n"));
                bRet = FALSE;
        }

    PhysAddrPmc.LowPart = (DWORD) AT91C_BASE_PMC;
        PhysAddrPmc.HighPart = 0;
        g_pPMC = (AT91PS_PMC) MmMapIoSpace(PhysAddrPmc,sizeof(AT91S_PMC),FALSE);
        if (g_pPMC == NULL)
        {
                RETAILMSG(1,(L" Failed to remap the PMC registrers\r\n"));
                bRet = FALSE;
        }

        return bRet;
}

BOOL WINAPI  DllEntry(HANDLE hInstDll,DWORD dwReason,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dw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hInstDll);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break;

        }
        return 1;
}

DWORD LES_Init(DWORD dwContext)
{

         Addr_Init();
         g_pPMC->PMC_PCER  = 1<<3;

         return 1;
}

DWORD LES_Open(DWORD hDeviceContext,DWORD AccessCode,DWORD ShareMode)
{

     g_pPIOB->PIO_PER  = (1<<11) |(1<<16) |(1<<17) |(1<<18);
         g_pPIOB->PIO_OER  = (1<<11) |(1<<16) |(1<<17) |(1<<18);
         g_pPIOB->PIO_CODR = (1<<11) |(1<<16) |(1<<17) |(1<<18);
     return 1;
}

应用程序中打开驱动的函数如下:

void CLedsDlg::OnOpen()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hFile = CreateFile(TEXT("LES:"),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if(hFile == NULL)
        {
         MessageBox(_T("不能打开LES"));
        }
        else
        {
                MessageBox(_T("打开LES成功"));

我设置LED灯的驱动程序在生成系统镜像的时候就进行了编译,且编译进内核,因此只需打开驱动就可以使用了吧、

现在用到的程序代码主要就这些了。各位大哥帮忙看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谢,急等

网友:
在驱动的每个函数入口加一个打印语句,看有没有被调用到;如果调用到了,灯还不亮,肯定是你点错了GPIO;如果没有调用,再研究没有调的缘故。。。。。。。

网友:
LED的亮与不亮一般都是GPIO的某一个pin脚的电平的拉高或者拉低,从代码里没有看到相关GPIO的操作,是不是尝试从这个地方入手

网友:
GPIO 的控制部分,我可以保证没有问题。上述代码中有相关的控制,可能我用的芯片跟大家用的不一样,大家不怎么熟悉吧,我用的是Atmel的芯片

网友:
那就查接口吧。。
或者, 在驱动里面,初始化的地方点灯一次,看看控制部分是不是正确;
这样,如果应用里面不能正确点灯,那肯定是调用出错了

网友:
createfile成功灯就一定会亮吗??应用程序调用createfile打开驱动的时候实际上调用的是驱动的XXX_Open()函数,你在XXX_Open()函数中操作gpio点灯了吗??

网友:
应该是你的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A:
DWORD LES_Open(DWORD hDeviceContext,DWORD AccessCode,DWORD ShareMode)
{

    g_pPIOB->PIO_PER  = (1 < <11) |(1 < <16) |(1 < <17) |(1 < <18);
g_pPIOB->PIO_OER  = (1 < <11) |(1 < <16) |(1 < <17) |(1 < <18);
g_pPIOB->PIO_CODR = (1 < <11) |(1 < <16) |(1 < <17) |(1 < <18);
    return 1;
}

——————这个函数有问题,回去看看数据手册吧。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款ARM是不用设置输入,输出,上拉,下拉的。看看手册,设置一下,随便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ORD LES_Open(DWORD hDeviceContext,DWORD AccessCode,DWORD ShareMode)
{

    g_pPIOB->PIO_PER  = (1 < <11) |(1 < <16) |(1 < <17) |(1 < <18);
g_pPIOB->PIO_OER  = (1 < <11) |(1 < <16) |(1 < <17) |(1 < <18);
g_pPIOB->PIO_CODR = (1 < <11) |(1 < <16) |(1 < <17) |(1 < <18);
    return 1;
}

——————这个函数有问题,回去看看数据手册吧。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款ARM是不用设…

第一行代码: 引脚使能
第二行:     输出使能
第三行       低电平 ,led灯亮

如果我把Init中的代码跟Open中的代码结合在一起放入Init中,并设置驱动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自动加载,那么灯是可以亮的,但是当我让应用程序的CreateFile调用Open函数的时候,就不行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请指点?

网友A:
void CLedsDlg::OnOpen()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hFile = CreateFile(TEXT("LES:"),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if(hFile == NULL)
{
        MessageBox(_T("不能打开LES"));
}
else
{
MessageBox(_T("打开LES成功"));
}

}
——————貌似TEXT("LES:")应该为TEXT("LES1:"),,你改动试试。我看很多例子都是后面带个数字
还有LES_Open中加入打印信息,看是否被应用调用了。

网友:
那就在你的LES_Open()函数中打几个消息,看createfile之后程序走进去了没有,执行了那些代码没有,是没有执行,还是执行了但没起作用?
另:你的这个变量g_pPIOB是全局的?

网友B:
非常感谢gooogleman哥哥,正如你所说的,hFile = CreateFile(TEXT("LES:"),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中LES后面必须带上索引号,否则的话是不行的,
希望看过本帖子的初学者可以引以为鉴,
感动的要哭了,
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CLedsDlg::OnOpen()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hFile = CreateFile(TEXT("LES:"),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if(hFile == NULL)
{
        MessageBox(_T("不能打开LES"));
}
else
{
MessageBox(_T("打开LES成功"));
}

}
——————貌似TEXT("LES:")应该为TEXT("LES1:"),,你改动试试。我看很多例子都是后面带个数字
还有LES_Open中加入打印信息,看是否被应用调用了。

哈哈,我也是碰巧。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gooogleman哥哥,正如你所说的,hFile = CreateFile(TEXT("LES:"),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中LES后面必须带上索引号,否则的话是不行的,
希望看过本帖子的初学者可以引以为鉴,
感动的要哭了,
结贴

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