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我用厂家提供的BSP生成的OS 在开发板上无法启动,有详细信息,该如何修改

楼主:
下面的情况均在厂家提供的开发板上试验

内存情况:

      内存:64MByte SDRAM(2片16位的SDRAM芯片组成32位接口)
      NOR Flash:32MByte内存(2片intel E28F128组成32位接口)

测试的BSP有下面两个:

厂家提供的BSP (BerryDale)
wince 5.0 提供的:MAINSTONEII

使用 BerryDale 的测试情况:
使用缺省设置,选择 mobile Handheld ,在后面的Next 步骤中去掉缺省选项,Setting 中去掉Enable KITL ,选择Debug版,编译nk.bin 大小为21M 左右,下面是config.bib 和oemaddrtab_cfg.inc
——————————————————————————————————————————————————————————
config.bib 内容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RSVD     80000000  000FF000  RESERVED
    ARGS     800FF000  00001000  RESERVED
    NK       80100000  03000000  RAMIMAGE
    RAM      83100000  00F00000  RAM

; Reserve ZBANK virtual block (No physical memory
; is required to back this virtual range).
;
    ZBANK    965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IF IMGFLASH !
    AUTOSIZE=ON
ENDIF

    KERNELFIXUPS=ON

; @CESYSGEN IF !NK_NKNOCOMP
   COMPRESSION=ON
; @CESYSGEN ENDIF !NK_NKNOCOMP
; @CESYSGEN IF NK_NKNOCOMP
   COMPRESSION=OFF
; @CESYSGEN ENDIF NK_NKNOCOMP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LSE
    PROFILE=OFF
ENDIF

;
; ROMFLAGS is a bitmask of options for the kernel
;   ROMFLAGS    0x0001      Disallow Paging
;   ROMFLAGS    0x0002      Not all KMode
;   ROMFLAGS    0x0010      Trust Module only
;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2
    ELSE
       ROMFLAGS=10
    ENDIF
ELSE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02
    ELSE
       ROMFLAGS=00
    ENDIF
ENDIF

——————————————————————————————————————————————————————————

——————————————————————————————————————————————————————————
oemaddrtab_cfg.inc 内容

; Export Definition

        EXPORT  g_oalAddressTable[DATA]

ALIGN
g_oalAddressTable

        DCD     0x80000000, 0xA0000000, 64      ; MAINSTONEII: SDRAM (64MB).
        DCD     0x84000000, 0x5C000000,  1      ; BULVERDE: Internal SRAM (64KB bank 0).
        DCD     0x84100000, 0x58000000,  1      ; BULVERDE: Internal memory PM registers.
        DCD     0x84200000, 0x4C000000,  1      ; BULVERDE: USB host controller.
        DCD     0x84300000, 0x48000000,  1      ; BULVERDE: Memory controller.
        DCD     0x84400000, 0x44000000,  1      ; BULVERDE: LCD controller.
        DCD     0x84500000, 0x40000000, 32      ; BULVERDE: Memory-mapped registers (peripherals).
;        DCD     0x86500000, 0x3C000000, 64      ; BULVERDE: PCMCIA S1 common memory space.
;        DCD     0x8A500000, 0x38000000, 32      ; BULVERDE: PCMCIA S1 attribute memory space.
;        DCD     0x8C500000, 0x30000000, 32      ; BULVERDE: PCMCIA S1 I/O space.
        DCD     0x8E500000, 0x2C000000, 64      ; BULVERDE: PCMCIA S0 common memory space.
        DCD     0x92500000, 0x28000000, 32      ; BULVERDE: PCMCIA S0 attribute memory space.
        DCD     0x94500000, 0x20000000, 32      ; BULVERDE: PCMCIA S0 I/O space.
;        DCD     0x96500000, 0xE0000000,  1      ; MAINSTONEII: Zero-bank (in reserved slot - no physical memory required).

                DCD     0x9A500000, 0x14000000,  1      ; MAINSTONEII: nCS5: ExuartB.
        DCD     0x9A600000, 0x10000000,  1      ; MAINSTONEII: nCS4: SMSC 91C111 Ethernet controller.
;        DCD     0x9A700000, 0x0A000000,  1      ; MAINSTONEII: nCS2 (upper half): 2MB SRAM.
        DCD     0x9A800000, 0x08000000,  1      ; MAINSTONEII: nCS2 (lower half): Board registers (FPGA). cs8900
        DCD     0x9A900000, 0x04000000, 32      ; MAINSTONEII: nCS1: ExuartA.
        DCD     0x9C900000, 0x00000000, 32      ; MAINSTONEII: nCS0: Boot Flash (32MB).
;        DCD     0x9E900000, 0x50000000,  1      ; BULVERDE: Camera peripheral interface.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END

——————————————————————————————————————————————————————————

下载到目标板后,没有反应,没有进入 ARMInit ,根据信息,应该是进入 Launch(PhysAddress);        然后没有反应,显示器显示有信号,黑屏,但串口没有相关信息

然后通过wince 5.0 提供的BSP : MAINSTONEII

建立OS 步骤和上面的一样,最终编译的nk.bin 大概10M左右,下载到开发板上,重启,wince 界面启动,下面是config.bib 和oemaddrtab_cfg.inc

config.bib :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RSVD     80000000  000FF000  RESERVED
    ARGS     800FF000  00001000  RESERVED
    NK       80100000  03000000  RAMIMAGE
    RAM      83100000  00F00000  RAM

; Reserve ZBANK virtual block (No physical memory
; is required to back this virtual range).
;
    ZBANK    965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AUTOSIZE=ON
    KERNELFIXUPS=ON

; @CESYSGEN IF !NK_NKNOCOMP
   COMPRESSION=ON
; @CESYSGEN ENDIF !NK_NKNOCOMP
; @CESYSGEN IF NK_NKNOCOMP
   COMPRESSION=OFF
; @CESYSGEN ENDIF NK_NKNOCOMP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LSE
    PROFILE=OFF
ENDIF

;
; ROMFLAGS is a bitmask of options for the kernel
;   ROMFLAGS    0x0001      Disallow Paging
;   ROMFLAGS    0x0002      Not all KMode
;   ROMFLAGS    0x0010      Trust Module only
;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2
    ELSE
       ROMFLAGS=10
    ENDIF
ELSE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02
    ELSE
       ROMFLAGS=00
    ENDIF
ENDIF

oemaddrtab_cfg.inc

ALIGN
g_oalAddressTable

        DCD     0x80000000, 0xA0000000, 64      ; MAINSTONEII: SDRAM (64MB).
        DCD     0x84000000, 0x5C000000,  1      ; BULVERDE: Internal SRAM (64KB bank 0).
        DCD     0x84100000, 0x58000000,  1      ; BULVERDE: Internal memory PM registers.
        DCD     0x84200000, 0x4C000000,  1      ; BULVERDE: USB host controller.
        DCD     0x84300000, 0x48000000,  1      ; BULVERDE: Memory controller.
        DCD     0x84400000, 0x44000000,  1      ; BULVERDE: LCD controller.
        DCD     0x84500000, 0x40000000, 32      ; BULVERDE: Memory-mapped registers (peripherals).
        DCD     0x9A500000, 0xE0000000,  1      ; MAINSTONEII: Zero-bank (in reserved slot - no physical memory required).
        DCD     0x9A600000, 0x14000000,  1      ; MAINSTONEII: nCS5: eXpansion board header.
        DCD     0x9A700000, 0x10000000,  1      ; MAINSTONEII: nCS4: SMSC 91C111 Ethernet controller.
        DCD     0x9A800000, 0x0A000000,  1      ; MAINSTONEII: nCS2 (upper half): 2MB SRAM.
        DCD     0x9A900000, 0x08000000,  1      ; MAINSTONEII: nCS2 (lower half): Board registers (FPGA).
        DCD     0x9AA00000, 0x04000000, 32      ; MAINSTONEII: nCS1: Secondary flash (32MB).
        DCD     0x9CA00000, 0x00000000, 32      ; MAINSTONEII: nCS0: Boot Flash (32MB).
        DCD     0x9EA00000, 0x50000000,  1      ; BULVERDE: Camera peripheral interface.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大家对比看一下,有什么建议?
另外帮助上说可以删除一些组件,如何删除,老是提示:one or more user-selected platform settings depend on this item. to remove this dependent item from the platform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below(下面是列表)

例如:remove non-platform environment variable : SYSGEN_USDK

网友:
IT技术挺全的,不错,鼓励一下:http://www.ciitc.com

网友:
你去问厂家吧!

网友:
看一下你NK烧写到SDRAN中的位置对不对,如果对,将
     RSVD     80000000  000FF000  RESERVED     -->RSVD     80100000  000FF000  RESERVED
    ARGS     800FF000  00001000  RESERVED     -->ARGS     801FF000  00001000  RESERVED
    NK       80100000  03000000  RAMIMAGE    -->同样向后偏移
    RAM      83100000  00F00000  RAM         -->同样向后偏移
然后makeimg 再烧进去看看,注意烧写的位置要对
如NK       80210000  03000000  RAMIMAGE这样设置
NK烧到SDRAM的起始位置也应该是80210000

网友:
直接建个最简单的Relese版本,烧一下,看有问题否

网友:
谢谢回复!
to hudaweikevin :
在定制OS时,向导中选者“自定义设备”选项时,不选择任何组件,也会缺省加入很多东西,我猜测可能是通过厂家提供的BSP中的bat文件中的环境变量,PB自动添加的,最后编译的nk.bin 大小也差不多,原因可能在其它的地方

to hahagoodhaha :
谢谢,明天试一试,观察一下结果

to all :
刚开始接触BSP开发,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1)如何删除组件?每次删除组件都会提示有依赖关系,然后给一个环境变量的提示!
(2)BSP开发从开始需要关注的内存地址有哪些?除了config.bib & oemaddrtab_cfg.inc 外还需要关注哪些文件?现在是有问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找,做过这方面工作的能不能扫扫盲!

网友:
删除组件会提示环境变量?您是在PB开发环境中删除的吗?BSP中的PLATFORM.BIB也得看一下.建议上微软的MSDN.

网友:
to BEYONDMA :

是的 会弹出一个 标题栏为Remove Dependent Catalog Item的对话框

例如我要删除Graphics and Multimedia -- Graphics 中的Direct3D Mobile ,就是出现此对话框,并提示:

Catalog item: Direct3D Mobile

one or more user-selected platform setting depend on this item. To remove this dependent item from the platform,follow the instrction below:

remvoe non-platform environment variable : SYSGEN_D3DM

set SYSGEN_D3DM= 后,也无法删除
是不是不能删除厂家提供的BSP 生成的缺省组件 ?

网友:
to hahagoodhaha :

按你的建议修改了地址:

     RSVD     80000000  000FF000  RESERVED
    ARGS     800FF000  00001000  RESERVED
    NK       80200000  03000000  RAMIMAGE
    RAM      83200000  00F00000  RAM

下面是down的相关信息:(起始地址在:0x80200000 (physical 0xA0201000) ,Launch地址在:0x80201000 )
对应的Flash地址:BC940000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72.16.0.70 Port 0400   Dest IP 172.16.0.53 Port 09CD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 OEMVerifyMemory checking physical range [ 0xA0200000 ==> 0xA16612C3 ]...
****** RAM address ******

rom_offset=0x0.
ROMHDR at Address 80200044h
*****dwImageStart = 0x80200000*****
*****dwImageLength = 0x14612C4*****
*****dwLaunchAddr = 0x80201000*****
*****pRomHdr = 0x8165EE9C*****
*****g_DownloadImage = 1*****
*****g_EbootCFG.bWriteBINToFlash = 1*****
*****g_EbootCFG.dwLaunchAddr = 0x80101000*****
********** FlashStart_Addr = 0xBCA00000 ************
INFO: FlashErase: erasing flash BCA00000 to BDE7FFFF.  Please wait...
..................................................................................
INFO: FlashWrite: writing to flash...
.................................................................................INFO: FlashWrite: verifying the data written to flash...
INFO: FlashWrite: flash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Done.
********** FlashStart_Addr = 0xBC940000 ************
INFO: FlashErase: erasing flash BC940000 to BC97FFFF.  Please wait...
.
INFO: FlashWrite: writing to flash...
INFO: FlashWrite: verifying the data written to flash...
INFO: FlashWrite: flash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80201000 (physical 0xA0201000)...
#dlp: g_EbootCFG.dwLcdVGA = 0x1.

重启后,和前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