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vs2005中加入wince5 模拟器?

楼主:
我已经下载安装了Microsoft? Windows? CE 5.0 Device Emulator

可在vs2005 的设备管理器中 中只有wince5,没有模拟器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好像那只是一个emulator,没有包含sdk。你可以在start中选择这个emulator来启动他

网友:
我也在找standard wince 5.0 sdk的emulator呢。

网友:
我安装了wince   5.0的STANDARDSDK_500
vs2005 还是一样 无法识别

evc4可以识别到,可没办法运行模拟器

网友:
发现我没打补丁

现在evc可以模拟了

VS2005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有STANDARDSDK_500
但是项目部署那边没有WINCE5 模拟器

只有一些CEPC:X86 WIN32(WCE X86)

都没有模拟器出现

这咋回事?

网友:
这platform builder 5或者6
哪里有下载啊?
不是在线安装的哪种

微软网站上面下载的platform builder6,很慢  装个几小时 都没动,在线安装的

网友:
我用platform   builder6制作的sdk,安装后怎么没有模拟器?我制作的时候只选了模拟器的

这为什么?

网友:
我也想找platform builder的安装盘阿。

网友:
我现在用wm5 ppc sdk emulator来做我的wince5 emulator了。测试一般的功能够了。

网友:
就是奇怪PPC都有模拟器 ,为什么就wince没有

网友:
嗬嗬,我找了一个platform builder 5.0,然后准备用它了生成一个standard wince 5.0 emulator。

evc上的emulator是 x86的。但是vs2005上的emulator是armv4i的。不一样。但是我看到microsoft有在pb上生成vs2005的emulator的path.
download url: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474B03A6-E87D-455D-BC16-B8CF18EF39B4&displaylang=en

网友:
{06A8A448-EB8B-4E0B-8A88-451412A10C66}

网友:
可以自己用pb定制模拟器的。。。早先我在 wincehome 下载过5。0的模拟器 通用应用程序可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相当麻烦的样子,看不懂)
1.? ? ?  本文介绍的方法通过网络及保存模拟器状态将WinCE5.0模拟器连接到VS2005,而非使用ActiveDync,通讯端口,或不存在的通讯电缆。
像下面介绍的这样通过快捷方式启动模拟器: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5.0 Emulator\Emulator_500.exe" nk.cem
/video 640x480x16
/Ethernet virtualswitch
/sharedfolder "C:\CE5SharedFolder"
共享文件夹作为\My Device\St…

估计你不懂的地方就是第一步,那些时加在快捷方式的启动参数
参数修改好了下面的就顺理成章了

网友:
pb定制模拟器 学习下!

网友:
你的网速太慢了,我的不到一分钟102M的东西就下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