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GSM短消息的用例设计
wmdsummer
wmdsummer

网友A(2008-11-09):
请教GSM短消息的用例设计
请教一下,对于短消息这一块功能,各位都是怎么来组织测试用例的?
设计
测试

网友:
用AT命令,直接对串口进行操作。

网友B:
用一个DEMO板,在超级终端下直接用AT命令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2008-12-14):
这个和你的具体应用有关系,短信功能这块,你自己需要使用的有多少?只要分清楚,你就能知道该怎么做了。
比如说,短信接收发送。
接受分中文短信的接受,英文短信的接受。短信接受过程中,Modem模块的短信提醒方式,接收的结果的解析,接收解析短信的速度,接受到的电话号码?是不是要求有号码的短信防火墙等……
短信的发送有发送方式,发送速度,等,只要分清你的使用,就能提取出测试case的。设计出case才能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样去做。